[PCB]
PCB问题,求大虾们教育

楼主:
我弄得PCB板子是电源电路部分和控制电路部分都在一块板子上,现在想打板出来以后能是两块板子,中间用了一个keepout线可以分割吗?大侠们求教育            如果不行 求赐教方法 谢谢 急啊

楼主(2013-12-04):
这个图

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

什么  表示不懂 :)

网友B:
可以分割 2端放好接插件

网友C:
中间v-cut就可以了,两块板子的距离怎么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v-cut就可以了,两块板子的距离怎么这么大?

可以挪的,把距离弄小,画的时候故意留得距离

网友D:
帮不了你

网友E:
可以加一列孔径等于直径的焊盘然后拿回来掰断,也可以像你的图一样画条keepout线,关键是厂家明白你的意思,最好是和厂家说下你的意思,人家就明白了。。。个人意见

网友E:
最好再加条机械层的分割线。。

网友F:
keepout layer是禁止布线层,两板之间没有连线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