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 5v电源MCU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12-04):
测试的时候采用的是P3的4根线进行连接和下载,测试都ok,正式测试的时候用电池,经过判断好像单片机总是处于复位状态,这时候VCC的电压为4.4V左右
(另外我的VR1稳压器是AMS1117-5.0(输入电压要求是6.5v~12V),为什么它的输出电压总是4.5V左右?即使我的电池改成9V的电源,他还是输出4.4V左右)

网友A:
测量1117的输入端,八成是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而非饱和态

网友B:
重点检查电源部分,也可以用笙泉的单片机测试一下。

网友C:
斑竹说得对,别管单片机,先搞定5V输出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1117的输入端,八成是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而非饱和态

测得Q1的Vbe=0.7,Vce=0.02
BT1电压7.54,Vin电压7.54
流过R3的电阻是1.3mA
Q1应该在深度饱和中
Vout的电压为4.5V(奇怪AMS1117-5.0的输出误差怎么那么大?难道是天气冷)

网友A:
既然不是三极管的问题,那就查LDO的问题,也可以把他换成7805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是三极管的问题,那就查LDO的问题,也可以把他换成7805再试下

谢谢回复,问题是4.5V也在这个单片机的工作范围内啊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电源自锁软开关电路
开关打开瞬间,因为MCU还没有启动,也就不会输出K_OUT信号,此时手按键多保持一会,叫单片机启动并输出K_OUT信号后,你再松开按键的手
做测试的时候,先屏蔽关机程序模块,也就是上电后K_OUT一直输出
这样单纯去验证开机,应该就单纯了很多,你现在的问题也可能是开电源和关电源的交叉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电源自锁软开关电路
开关打开瞬间,因为MCU还没有启动,也就不会输出K_OUT信号,此时手按 ...

这个我知道,我测试的时候就是用跳线将S1开关两边接起来,保持Q1一直导通状态,现在我怀疑是不是RST引脚在复位时高电平的时间不够,因为5V的时候正常工作,4.5V的时候不工作

网友A:
你可试验下,VCC在多少电压的时候是OK的,什么电压范围是不行的,用稳压电源来试验就可以
然后还可以选择换个电压范围更宽的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应该是电源自锁软开关电路
开关打开瞬间,因为MCU还没有启动,也就不会输出K_OUT信号,此时手按 ...

如果是软开关,COODY 说,使用带使能端的LDO最方便。HT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