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找不出来源的上升沿

楼主(2013-12-04):
检测signal_a的上升沿,但是当signal_a保持为低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的),chipscope也抓到signal_a的上升沿,这是怎么回事?检查管脚连接和synplify的综合结果没后问题,求解释!!!

网友A:
那要看你如何获取上升沿的,估计是处理有问题,导致亚稳态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如何获取上升沿的,估计是处理有问题,导致亚稳态现象了

signal_a_1<=signal_a;
signal_a_2<=signal_a_1;
signal_a_3<=signal_a_2;
signal_a_rising_edge<=signal_a_2 and not signal_a_3;
就这样获取的,而且signal_a='0'时,chipscope抓到的signal_a_1,signal_a_2,signal_a_3是一个clock的高电平。

网友B:
是不是出现毛刺了?

网友B:
贴出这一段程序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出这一段程序看看的。

signal_a是个输入的pin脚,就是上面贴出来的程序,没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出现毛刺了?

关键是signal_a是保持低电平时候也有上升沿,要毛刺也没有来源阿?

网友C:
赋初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