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有时不能唤醒。

楼主(2013-12-04):
用STM8L做一个遥控器,矩阵按键,MCU平时是休眠(HALT),功耗1uA。
有按键按下则唤醒。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做按键老化测试时,最少140次,最多26000次,MCU就不能被唤醒了,测量电流还是1uA。
重启之后,又能正常工作。
将HALT()前面的中断使能enableInterrupt()屏蔽仍然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补充一点:
1.按键矩阵:使用的是内部上拉,改用外部上拉10K电阻,一样会卡在那里不能唤醒。
贴上代码:
void McuHalt(void)
{
  DISABLE_INT(); //先关闭中断避免在进入休眠前有端口中断发生
  CLK_Peripheral_Disable();
  EnableKeyIsr(ENABLE);//使能端口下降沿中断并将行扫描的端口设置为低
  TIM4_Cmd(DISABLE);
  nop();
  __halt();
  nop();
  KeyPressEvent(); //真正唤醒后才关闭中断
  TIM4_Cmd(ENABLE);
  CLK_Peripheral_Enable();
}

//按键接收中断 下降沿中断

#pragma vector=10
__interrupt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OSSetEvent(KEY_TASK,KEY_INT_EVENT);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0);
}

#pragma vector=11
__interrupt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IT_Pin1);
}

楼主:
做了一个串口调试程序,发现问题在按键测试到27812次时,程序有进入休眠,休眠按键按下有中断,但是没有被唤醒,然后再按按键就没有中断了(按键中断关闭了端口中断)。
现在修改成加入标志sleepflag,休眠前置位,休眠后清零,只有sleepflag为0后,才关闭中断。
试试效果。

楼主:
问题解决,  如下处理:
      1.删除休眠前的全局中断使能,简化按键中断初始化和休眠之间的处理,缩短时间,降低按键在这段时间按下的概率;
      2.调整中断的处理方式:确保MCU唤醒之后再关闭中断,这样确保即便当次没有唤醒,再按一次,仍可以唤醒MCU来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正在学习STM8的唤醒,能看看你修改后的代码吗???

网友B(2014-05-17):
STM8L151C6T6  我司现货35K 低价出售1371432-7748   QQ7927-65998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如下处理:
      1.删除休眠前的全局中断使能,简化按键中断初始化和休眠之间的处理,缩短时 ...

关注下

网友D(2015-02-09):
楼主,怎么联系您???

网友E:
不错,恭喜顺利解决。

网友F(2016-10-20):
用的是中断模式唤醒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如下处理:
      1.删除休眠前的全局中断使能,简化按键中断初始化和休眠之间的处理,缩短时 ...

原因是什么,之前怎么经过一定次数后,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