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79f1612m 79f1612am,烧录问题头大

楼主(2013-12-04):
我原来用的79f1612m,现在又换成了79f1612am,这两个单片机管脚完全兼容,看是简单的一换,生产可就倒霉了,外表上不容易区分,贴了不同单片机的板子混到了一起下线,到烧程序的工位,用pro6烧录的,按照1612m灌的程序烧不进1612am,反过来同样,要不停的换程序,影响了生产进度。有什么办法,可以既能烧1612m,又能烧1612am呢?

楼主:
还有pro06的质量真的是不敢恭维,我现在手头有两个烧录器,有时候三个,都是备用的,平均算下来,3-6个月修一次,我真是晕。快递费都不知道花了多少了。

网友A:
你们代理商 叫他们去帮忙解决呀

楼主:
代理商还有这功能?

楼主:
烧录的问题我已经问了,肯定是没办法,pro06故障率高我还没问。

网友A:
如果你量大 应该可以 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B(2022-04-30):
SH79F 1612AM程序卖吗

网友C(2025-10-14):
79F1612M 与 79F1612AM 烧录问题,先检查供电烧工具是否适配型号,确认烧录电压(通常 3.3V)及时钟频率。排查烧录线接触,更换下载器试。若提示 ID 错误,可能芯片型号选错;擦除全片再烧录。仍有问题,考虑芯片硬件故障或芯片损坏。

网友D:
79F1612M 与 79F1612AM 烧录问题可从三点排查:1. 确认芯片型号匹配,AM 可能为特定版本,需对应烧录工具固件;2. 检查烧录器接线(VCC、GND、SWD 引脚)及电压(通常 3.3V);3. 若提示加密,需先擦除全片再烧录。用中颖官方 ME8000 工具,选对型号和接口模式,多能解决。

网友E:
建议在烧录前增加一个检测步骤,通过软件读取芯片型号

网友F:
79F1612M 与 79F1612AM 烧录问题,先确认型号匹配(硬件差异可能导致烧录工具不兼容)。检查烧录器接线(VCC、GND、复位脚是否正确),电源电压是否稳定(3.3V/5V)。更新烧录软件至最新版,擦除芯片后重试。若仍失败,排查芯片是否损坏,或换烧录器接口(如 ISP/JTAG)测试。

网友G(2025-11-17):
79F1612M 和 79F1612AM 烧录问题可从这几方面排查:确认烧录工具适配型号,检查供电电压(通常 5V)和接线是否接触良好;核对芯片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擦除旧程序再烧录;若提示校验错,可能是程序超出 Flash 容量或芯片损坏,换芯片测试,参考数据手册时序要求。

网友H:
79F1612M/79F1612AM 烧录问题多因配置、硬件或工具适配:1. 核对芯片型号与烧录软件选型(中颖 IDE/SLAB 仿真器),确认是否支持 AM 版本;2. 检查 VCC 供电稳定(3.3V/5V 匹配)、烧录引脚(P32/P33)接线无虚焊,关闭看门狗;3. 排查芯片加密位是否使能,需先擦除再烧录;4. 更新仿真器固件与软件版本,按手册配置时钟与熔丝位,避免型号混淆导致烧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