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做的单片机下载电路,识别但不能下载

楼主(2013-12-04):
网上找了个PL2303做的USB转串口的单片机下载电路,用另外的单片机下载程序后检测,串口通讯正常;但换用STC的单片机上去,并用STC-ISP下载程序的时候,一直停留在握手不成功阶段,请各位大侠指导。电路图请参见附件。

网友A:
单片机中必须要有BootLoader!!!!!

网友B:
多数是USB线的问题,因pl2303 有很多山寨货,兼容性不好(台湾原装除外)。STC推荐使用CH340G芯片的USB线。

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中必须要有BootLoader!!!!!

如何检测单片机中是否含有bootload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检测单片机中是否含有bootloader?

STC单片机出厂全带ISPCODE! 除非极端情况下被损坏了。

网友C:
用340芯片的U转串试试呢?

楼主:
谁那里有稳定可下载的PL2303的驱动,请发过来下,409591164@qq.com,多谢。

网友D:
STC的芯片有冷启动的问题,为了防止PL2303通过TXD(stc的RXD)灌电流到stc的VDD,导致没彻底断电而冷启动失败。
一般的解决方法是,串二极管,stc端上拉电阻。

PL2303稳定性基本不用怀疑,但市场上很多山寨版的PL2303已经把Prolific的名声搞臭了。如果从原厂或代理拿真货,要求的量又不好达到。
PL2303的官方网站:http://www.prolific.com.tw/

网友E:
2303山寨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芯片有冷启动的问题,为了防止PL2303通过TXD(stc的RXD)灌电流到stc的VDD,导致没彻底断电而冷启动失 ...

我用其他其他下载好的单片机芯片测试,串口通讯是正常的。上啦电阻我已经加了,二极管我用了IN4148加上去也没啥效果。

网友D:
最好不要用4148,用肖特基更好一些

这么说吧,问题不在于PL2303而在于STC MCU这边,你贴2303的电路有毛用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结贴晚了些。问题还是在PL2303的芯片上,换了ch341即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