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控制电路中的几个元件作用

楼主(2013-12-04):
如下图:C17是移相作用吗?R12和C16是什么作用的?R12的功率有什么要求?0.5W的够吗??

楼主:
十几个人看,没人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几个人看,没人指教?

说明大牛还没出现。。。帮顶,等待大牛回复

网友B: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移相电容有那么小吗
R12,C16为RC吸收电路,R12若体积不限制,可选1W的,C16耐压要选630V以上的

网友C:
C17是移相作用
R12,C16是吸收用
R12的功率要选择大一点。比如1-2W
C16耐压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移相电容有那么小吗
R12,C16为RC吸收电路,R12若体积不限制,可选1W的,C16耐压要选630V以 ...

电机型号是50TRY永磁同步电动机。
电机上标的参数有220V,50Hz,0.15uF,5r/min。
手头有0.5W的100欧电阻,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7是移相作用
R12,C16是吸收用
R12的功率要选择大一点。比如1-2W

电机型号是50TRY永磁同步电动机。直径也就50mm左右。
电机上标的参数有220V,50Hz,0.15uF,5r/min。
手头有0.5W的100欧电阻,合适不??

网友D:
永磁同步电动机?应该是单相异步电动机吧!

网友E:
T叔说的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型号是50TRY永磁同步电动机。
电机上标的参数有220V,50Hz,0.15uF,5r/min。
手头有0.5W的100欧电阻 ...

那个0.22uF电容可以确认是裂相电容
电阻0.5W可以凑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型号是50TRY永磁同步电动机。直径也就50mm左右。
电机上标的参数有220V,50Hz,0.15uF,5r/min。
手 ...

估计有点小,你先试验一下,测试一下该电阻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