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实模式和保护模式如何理解?

楼主(2013-12-04):
x86cpu在加载操作系统时会切换两种模式:实模式和保护模式。问题是实模式和保护模式下cpu分别有什么不同,cpu内部寄存器设置不同?还是cpu控制器、运算器、取值等等不同?

网友A:
这个只能是阅读手册了  手册讲得很清楚

楼主:
谢谢,还是得靠自己去找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