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5灯珠使用6天后灯珠晶片发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3-12-04):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2835的支架,1428的芯片,在做老化的时候,开始是正常的,但用80mA的电流点了一百多个小时发现灯珠芯片的位置已经发黑了。 把胶溶掉以后看到芯片已经发黑了。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是否遇到类似情况?

楼主:
这个没人知道么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良好散热?

网友B:
过流了,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C:
一定是太热啦,电流太大

网友D(2014-03-19):
LED发黑有两种吧,一种是芯片四周和下部发黑(芯片镀银层未发黑),硅胶受大量的热变黑,另一种是芯片发黑。1428我们用60ma点,80ma有点过流吧。个人见解,请孙总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