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3-12-04):
,找不到所想的芯片???

网友A:
你安装的有问题吧。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的4.7版本

网友B:
你只安装了主体程序,没有安装相应的程序包
见下面链接:
http://www.keil.com/dd2/Pack/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觉得KEIL 5.00与前面的版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随着各种单片机型号的增多,它把这些芯片的相关内容分别设计成了程序包。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觉得KEIL 5.00与前面的版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随着各种单片机型号的增多,它把这些 ...

从前我就有这样的疑惑,既然单片机种类那么多,为什么不像protel里面库一样。
关键是TI的芯片不像ST那么明显,看到就觉得是ST的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觉得KEIL 5.00与前面的版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随着各种单片机型号的增多,它把这些 ...

你说的很对,这个是个大趋势,编程也越来越模块化了。在这方面似乎TI融入MDK环境的速度比较慢一些。ST的四个系列安装程序包已经发布,没有看到TI的相关程序包,看来它还是想将主要精力放在CCS这个平台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前我就有这样的疑惑,既然单片机种类那么多,为什么不像protel里面库一样。
关键是TI的芯片不像ST那么 ...

正像fengye5340说的,TI的心思没在keil上,而是在自己的ccs。
另外,ti是一个热衷于收购同行的企业,收购同时就会伴随整合和主要业务调整,所以每过几年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对,这个是个大趋势,编程也越来越模块化了。在这方面似乎TI融入MDK环境的速度比较慢一些。ST的 ...

:lol你的帖子我稍稍编辑了一下,望理解:handshake

网友D:
你安装的是arm版本吧?重新安装一下,注意安装包信息和安装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帖子我稍稍编辑了一下,望理解

:):handshake

网友E:
升级下对芯片支持;!

网友F:
应该是安装的问题吧   楼主   重新卸载安装一遍   应该就好了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安装的问题吧   楼主   重新卸载安装一遍   应该就好了   楼主

不是的,这个新版本变了,和99se库的概念一样,
你想用那个公司的芯片就去下安装相应的库。

网友G:
重新安装的再试试的吧

网友H(2014-07-30):
直接重新安装,我重新安装就可以用了的额

网友I(2015-03-11):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我觉得KEIL 5.00与前面的版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随着各种单片机型号的增多,它把这些 ...

怎么理解这个程序包,是头文件么?还是类似于STM32的库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只安装了主体程序,没有安装相应的程序包
见下面链接:
http://www.keil.com/dd2/Pack/

怎么理解这个程序包,是头文件么?还是类似于STM32的库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怎么理解这个程序包,是头文件么?还是类似于STM32的库文件?

是器件的编程信息及固件库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器件的编程信息及固件库等

主要第一次用keil5,以前用keil4,以STM32为例,我用到的库函数源文件都市自己加载进去的,这么理解keil5,就不需要加在这些库函数源文件了,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主要第一次用keil5,以前用keil4,以STM32为例,我用到的库函数源文件都市自己加载进去的,这么理解keil5 ...

KEILV5比以前KEI4最大区别是 软件本身不集成任何厂家的型号包和库,仅有基本的CMSIS支持,软件初始安装程序小了,可以根据需求自主添加所需型号,各个型号都已经模块化,插件化,按需安装,这样就减少电脑空间占用,方便了许多

网友G:
安装时缺失了啥文件的啊

网友J:
卸载掉的,再重新安装吧。。

网友K(2015-04-14):
  请问怎么修改keil5的字体及颜色,是否也需要扩展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怎么修改keil5的字体及颜色,是否也需要扩展包。

view ---options---color&。。。
字体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