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M byte 存储器 型号。

楼主(2013-12-04):
spi接口的,常用的。

我看了个
SST25VF010A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A:
找找铁电的。FM25。。。

楼主:
Ramtron 的FM25W256,断点依然状态保存,来电自恢复,是个好东西,就是我这个应用是存固件的,基本是只读不写,似乎用不到。

Cypress Semiconductor has acquired Ramtr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ast Updated: 07/22/2013

7月份还被cypress收购了。

楼主:
我会写一篇对比的**。大体总结的datasheet。

楼主:
1,8Mbit SPI serial Flash。 SST25VF080B。SST25VF080B-50-xx-xxxx是spi50Mhz的,SST25VF080B-80-xx-xxxx是SPI 80Mhz的。
型号说明:SST是**,25是表示存储器系列,VF代表2.7到3.6v。080B代表容量是8Mbit。后边的50,80是最高速度MHZ。后边的XX一个数字是使用次数10的多少次方,比如说4是1w次。再后边的字符C是商业及0-70度,I是工业级-40-85度。最后的-xxxx是封装。
读电流:25Mhz 10ma,50Mhz 15ma,写电流30ma。standby 电流(站着不工作的电流,这词真形象) 20ua。
4kbyte,32kbyte,64kbyte分区。全部擦除时间:50ms。一个分区的擦除时间:25ms。byte-program时间:7us。
自动的增加地址。写保护。
接口线:CE#;SCK;SI;SO;WP#;HOLD#:
地址命令等input data实在clk的上升沿进入,output data是在clk的下降沿输出变化。

最小封装5mm×6mm。

楼主:
看了半天似乎flash的都大同小异,关键是有个擦写参数是以s为单位的,也有50ms。

AT25M01 和S25CM01A_C 是eeprom,接口速度慢点不过可以单字节读写,不过这个我放固件用似乎99%的时间是只读不写。

不过at25M01的小bga封装不错。查来查去没查到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多少?

网友B:
翻翻手头名片,找家atmel的你自己问问价格拉

网友C:
SST的全片擦除时间都是mS,其它家的这个级别。都要以秒为单位了吧。

另外SST的直接支持字节编程,其它家的大多都是256字节的块编程。

咱一直用SST的  嘿嘿!

网友C:
做GD单片机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也生产这种串口Flash,价格很不错。性能从参数上看不差的。

网友D:
010啥的是1M-BIT不是1M-BYT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T的全片擦除时间都是mS,其它家的这个级别。都要以秒为单位了吧。

另外SST的直接支持字节编程,其它家的 ...

确实是这样的。好像就sst的是50ms。

真不懂其他家都是咋想的。

不过我这个应用就是放个固件,这参数也不那么重要。

只是感觉这个参数做的也太太太垃圾了吧。

sst的3块多。最便宜的8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好像就sst的是50ms。

真不懂其他家都是咋想的。

SST串口Flash基本上全系列型号都可以用PCT的替换,即将型号中的SST直接换成PCT即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台湾厂家,正规东西不山寨,价格要低得多

~嘘~别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E:
GD25Q80,SOP8,SPI,我现在用的就是它

网友F:
看看司南的程序要保留多长时间呀。如果是eeprom,1M byte的很少见,几乎没有。SPI FLASH,寿命10年,擦写次数应该有20万次,不要用sst,价格贵,旺宏的或者gd的就可以,价格估计1块RMB左右

网友C(2014-01-07):
分数不要浪费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