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懂反激变压器的大神,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2-04):
顶一个,电容作用是什么,容值和耐压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吧!

我觉得有点像,但是如果是安规Y,差了一个对等的电容啊

网友B:
两边的地之间应该是接一个x电容吧!这个地方没有结果,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的地之间应该是接一个x电容吧!这个地方没有结果,求解

是有一个2kV的高耐压电容,但这个电容什么用?怎么选

网友C:
这个是Y1电容, 双绝缘. 1分钟真实耐压是直流8000V, 交流4000V
2kv的, 连当Y4都不够格, Y4需要25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Y1电容, 双绝缘. 1分钟真实耐压是直流8000V, 交流4000V
2kv的, 连当Y4都不够格, Y4需要2500V ...

那这个CY1,实际应用中,不接会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网友B:
很少见过有接这个电容的,求解此处电容何用?作用大不大,这个地方加y电容如果频率太高会不会影响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少见过有接这个电容的,求解此处电容何用?作用大不大,这个地方加y电容如果频率太高会不会影响太大?? ...

EMI,解辐射和传导用的

网友E:
Y电容为什么只有一个?不是应该两个么?

网友F:
EMI用,一般是用来耦合初次级的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MI,解辐射和传导用的

一般都放在交流侧吧,很少有放到直流母线上的

网友G:
是y 電路   解決 emi 問題  也會影響2次側 rippl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放在交流侧吧,很少有放到直流母线上的

一般L,N,GND三pin输入时,为了EMC,会在L或N到GND接Y电容;不管是2pin还是3pin输入时,都有可能在初级地和次级地之间接Y电容,或者400V高压到次级地之间接Y电容;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是次级地到大地之间接Y电容;这几种情况都有,不同结构,有不同的接法;

网友H(2014-03-19):
Y安规电容,抑制EMc的CM/DM干扰

网友I:
提高变压器的寄生电容?

网友J:
Y电容,对于交流回路来说,V+和HGND是短路的。放在这个位置估计关键点是layout方便。(摆放元件后)。

网友I(2014-05-22):
高压瓷片电容吧?1K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