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17T发热

楼主(2013-12-04):
(无正文)

网友A:
我看不靠谱,压差这么大,你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靠谱,压差这么大,你电流多大?

电流接近0.3A

网友A:
散耗功率是3.6W,假设你的散热器的体积为0.2cm3,也就是0.54g,铝的比热容是0.88J/g℃,那么1s内温度升高7℃,考虑到芯片本身和散热器的散热情况,这个温度升高应该没那么快。。

网友B:
换DC/DC可以降温
317加散热片 热点问题不大,你测试下表面温升。

网友C:
没事,317自身有过热保护功能,当温度达到极限时,它会自动关闭输出,不会坏的

网友D:
果断换D2D

网友E:
可以看看Datasheet,温升啦什么的 ,对比下 ,不要自己摸着热就觉得会不会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