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M058S系统上电复位后寄存器的初始状态

楼主(2013-12-04):
本来准备做个表格的,结果测试后发现读出的复位值与手册不同 Demo包
/*---------------------------------------------------------------------------------------------------------*/
/*                                                                                                    */
/* Copyright(c) 2010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initialization.h"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printf("SYSCLK->PWRCON: %08x\n", SYSCLK->PWRCON);
                printf("SYSCLK->AHBCLK: %08x\n", SYSCLK->AHBCLK);
                printf("SYSCLK->APBCLK: %08x\n", SYSCLK->APBCLK);
                printf("SYSCLK->CLKSTATUS: %08x\n", SYSCLK->CLKSTATUS);
                printf("SYSCLK->CLKSEL0: %08x\n", SYSCLK->CLKSEL0);
                printf("SYSCLK->CLKSEL1: %08x\n", SYSCLK->CLKSEL1);
                printf("SYSCLK->CLKDIV: %08x\n", SYSCLK->CLKDIV);
                printf("SYSCLK->CLKSEL2: %08x\n", SYSCLK->CLKSEL2);
                printf("SYSCLK->PLLCON: %08x\n", SYSCLK->PLLCON);
                printf("SYSCLK->FRQDIV: %08x\n", SYSCLK->FRQDIV);
                while(1);
}

上图是主程序代码

楼主:
手册中给定的复位值
主函数打印出的复位值
很明显的CLKSEL0,PLLCON读出的值与手册上的不同,到底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不知道。等大神。

网友B:
等大神解答

网友C:
这个已经使能了PLL,并且将HCLK切到PLL去了。看一下system_M051Series.c在进main之前执行的代码就在这里面

网友D:
在执行 printf 时程序已经做了很多的设定了, 因此打印出来的应该已经不是芯片寄存器的复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使能了PLL,并且将HCLK切到PLL去了。看一下system_M051Series.c在进main之前执行的代码就在这里面 ...

受教了,回去看看代码去,原来是在那里改变的

网友E(2014-01-20):
你打印出来的肯定数值不对啊

网友F:
这个数值并不是最初始的数值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