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做的三层电梯程序,为什么仿真总得不到我想要的

楼主(2013-12-04):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ANTI IS
PORT(              CLK:IN STD_LOGIC;
           UP1,UP2:IN STD_LOGIC; 上楼请求
       DOWN2,DOWN3:IN STD_LOGIC; 下楼请求
STOP1,STOP2,STOP3:IN STD_LOGIC; 出去请求
                 CLOSE:IN STD_LOGIC; 提前关门
                  DUAN:IN STD_LOGIC; 关门中断
                  DOOR:OUT STD_LOGIC; 门的状况
                 FLOOR:OUT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用数码管显示楼层
                  MODE:OUT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电梯状态,00:上升;01:下降;10:停止;

END DIANTI;

ARCHITECTURE ONE OF DIANTI IS
  TYPE STATE_TYPE IS(C1,C2,C3,OPEN_DOOR,ZQ); 状态:在第一层,在第二层,再第三层,开门,停止状态
  SIGNAL UP: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上升信号存储
  SIGNAL DOWN: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下降信号存储
  SIGNAL M: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电梯状态
  SIGNAL S: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出去请求存储
  SIGNAL F: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楼层
  SIGNAL D:STD_LOGIC; 门状况
  SIGNAL STATE:STATE_TYPE;
  SIGNAL OPEN_COUNT:INTEGER RANGE 0 TO 4; 开门到关门的时间延迟
  SIGNAL Q: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1); 所有请求存储
BEGIN
  PROCESS(CLK,UP1,UP2,DOWN2,DOWN3,DUAN,STOP1,STOP2,STOP3,CLOSE,
              UP,DOWN,M,S,F,D,STATE,OPEN_COUNT,Q)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UP1='1' THEN
          UP(1)<='1';
       END IF;
       IF UP2='1' THEN
          UP(2)<='1';
       END IF;
       UP(3)<='0';
       DOWN(1)<='0';
       IF DOWN2='1' THEN
          DOWN(2)<='1';
       END IF;
       IF DOWN3='1' THEN
          DOWN(3)<='1';
       END IF;
       IF STOP1='1' THEN
          S(1)<='1';
       END IF;
       IF STOP2='1' THEN
          S(2)<='1';
       END IF;
       IF STOP3='1' THEN
          S(3)<='1';
       END IF;
       Q<=UP OR DOWN OR S;
     CASE STATE IS
       WHEN C1 => F<="0110000";
                      IF S(1)='1' OR UP(1)='1' THEN
                           STATE<=OPEN_DOOR;
                           S(1)<='0';UP(1)<='0';
                   ELSIF Q>"001" THEN
                           STATE<=C2;M<="00";
                   ELSE  STATE<=ZQ;
                       END IF;
        WHEN C2 => F<="1101101";
                    IF M="00" THEN
                       IF S(2)='1' OR UP(2)='1' THEN
                           STATE<=OPEN_DOOR;
                           S(2)<='0';UP(2)<='0';
                        ELSIF Q>"011" THEN
                            STATE<=C3;M<="00";
                        ELSIF Q="000" THEN
                            STATE<=ZQ;
                        ELSIF Q<"010" THEN
                            STATE<=C1;M<="01";
                       END IF;
                  ELSIF M="01" THEN
                       IF S(2)='1' OR DOWN(2)='1' THEN
                           STATE<=OPEN_DOOR;
                           S(2)<='0';DOWN(2)<='0';
                      ELSIF Q="000" THEN
                            STATE<=ZQ;
                       ELSIF Q<"010" THEN
                            STATE<=C1;M<="01";
                      ELSIF Q>"011" THEN
                            STATE<=C3;M<="00";
                       END IF;
                  ELSIF M="10" THEN
                        IF S(2)='1' OR DOWN(2)='1' THEN
                           STATE<=OPEN_DOOR;
                           S(2)<='0';DOWN(2)<='0';
                        ELSIF Q="000" THEN
                            STATE<=ZQ;
                        ELSIF Q<"010" THEN
                            STATE<=C1;M<="01";
                        ELSIF Q>"011" THEN
                            STATE<=C3;M<="00";
                      END IF;
                  END IF;
        WHEN C3 => F<="1111001";
                        IF S(3)='1' OR DOWN(3)='1' THEN
                           STATE<=OPEN_DOOR;
                           S(3)<='0';DOWN(3)<='0';
                        ELSIF Q="000" THEN
                            STATE<=ZQ;
                        ELSIF Q<"100" THEN
                            STATE<=C2;M<="01";
                        END IF;
      WHEN OPEN_DOOR=> D<='1';
                    OPEN_COUNT<=0;
                   IF CLOSE='1' THEN
                      OPEN_COUNT<=4;
                   ELSIF DUAN='1' THEN
                      OPEN_COUNT<=0;
                   END IF;
                   IF OPEN_COUNT<4 THEN
                       OPEN_COUNT<=OPEN_COUNT+1;
                   ELSE OPEN_COUNT<=0;
                               D<='0';
                     IF F="0110000" THEN
                        STATE<=C1;
                  ELSIF F="1101101" THEN
                        STATE<=C2;
                  ELSIF F="1111001" THEN
                        STATE<=C3;
                     END IF;
                   END IF;
         WHEN ZQ => M<="10"; D<='0';
                     IF F="0110000" THEN
                        STATE<=C1;
                  ELSIF F="1101101" THEN
                          STATE<=C2;
                  ELSIF F="1111001" THEN
                        STATE<=C3;
                  END IF;
         WHEN OTHERS => STATE<=ZQ;
END CASE;
DOOR<=D;
FLOOR<=F;
MODE<=M;
END IF;
END PROCESS;
END ONE;

网友A:
你想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什么?

我就是想做一个三层电梯的控制器,然后不需要太多功能,只要能上升,下降,提前关门和关门中断这四个功能就可以了。请教,很急。

网友B:
新手路过,你试试两段式状态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路过,你试试两段式状态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弱弱地问句,咋搞。不会。

网友C:
一般用三段式状态机+同步设计,用State machine tool view一下就可以看出状态转换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