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MPU9150数据处理!菜鸟求拯救!

楼主(2013-12-04):
耗时多日终于把MPU9150的加速度、角速度、磁力计的数据读取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数据处理。可是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什么用卡尔曼、四元数、积分等一些算法,我顿时晕了。我其实只是想要偏航角、俯仰角和滚转角的值,需要那么复杂么?大哥们做过的帮帮我撒!给个思路也行啊。那个什么卡尔曼和四元数哪个比较好一点啊?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要滤波,可以用卡尔曼和其它方式。四元数和积分算法,属姿态解算部分。卡尔曼和四元数不能混为一谈。我发的贴子里有关于姿态解算的,参考一下老外的源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要滤波,可以用卡尔曼和其它方式。四元数和积分算法,属姿态解算部分。卡尔曼和四元数不能混为 ...

哥哥,我看了你发的帖子,没有找到找到那个关于姿态解算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哥,我看了你发的帖子,没有找到找到那个关于姿态解算的啊?

这里有。https://bbs.21ic.com/icview-5997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https://bbs.21ic.com/icview-599724-1-1.html

看的好痛苦!不过你的小四轴太犀利了,姿态处理的很好啊!佩服至极!要是部分能开源那就牛X了!

网友B(2014-01-30):
引用 楼主:
看的好痛苦!不过你的小四轴太犀利了,姿态处理的很好啊!佩服至极!要是部分能开源那就牛X了! ...

不开源吗,不是都是开源的吗,。。。

网友C:
找不到好的算法,我也是需要计算俯仰角,横滚角,航向角

网友D:
要求不高的话,用三轴地磁就可以算法和很简单,要求高的话,9轴的算法你拿不到免费的。而且还很贵。

网友E(2014-04-05):
用什么芯片做的,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F(2014-12-23):
能给个代码么?我这边读取MPU9150的数据一直不对啊。。

网友G:
你好,最近也在搞MPU9150,用STM32读取的,但一直读取不出来,能给我个代码参考下么?谢谢,540305534@qq.com

网友H:
新手准备加入一下了

网友I:
落伍的很啊,还在用MPU6050呢,大家怎么都开始MPU9150了,有什么好处谁给说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落伍的很啊,还在用MPU6050呢,大家怎么都开始MPU9150了,有什么好处谁给说说? ...

这个能测量磁场!号称9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能测量磁场!号称9轴的

另外请问,对于航模来说,测量磁场的目的是什么?可以知道离地面的高度吗?

网友K(2015-07-14):
您好,最近也在做这个,加速度计跟陀螺仪的数据都能正常读出,但是磁力计的读数一直为0,您方不方便给分析一下原因?或者麻烦您给发一下读取磁场部分的代码,不知道可不可以?我的qq是269670174,万分感谢!

网友L:
MPU9150的处理,可以参考此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718442-1-2.html

网友M(2018-04-12):
不开源吗,不是都是开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