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点对点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04):
我现在再做一个项目要求用zigbee点对点通信读取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我在调试的时候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读取压力的指令给另一个连接有压力传感器的zigbee模块,读不到压力怎么回事啊?新手求指教

网友A:
提供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具体原因
首先你要确认两个模块通信正常
然后再看读取压力的问题,指令发送是否正确,接受到回复是否正确

网友:
给您推见我司WIFI模块TLN13UA06串口WIFI模块。资料太大无法上传,发一个我司做的汽车后视的WIFI给您参考

网友B:
先确定一下你两个模块能否正常通信吧!!

网友C:
先调试单个的模块收发是否有问题。然后在两个连接通信。

网友D:
你串口转无线的程序写好了吗,确定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吗?接收端的信道一致吗?有很多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具体原因
首先你要确认两个模块通信正常
然后再看读取压力的问题,指令发送是否正确 ...

单独调试两个模块正常,发送指令也正确,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有发送无接收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串口转无线的程序写好了吗,确定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吗?接收端的信道一致吗?有很多原因的 ...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直接用TTL转RS232进行调试的,模块信道是一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调试单个的模块收发是否有问题。然后在两个连接通信。

模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你两个模块能否正常通信吧!!

网友C:
你既然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读取指令,那么你的节点用调试模式设置断点,看接收到的指令是否是正确的读取压力值指令,这样就能判断到底是指令没接受对,还是指令接收正确了。后面的发送有问题。仔细用调试模式试试。这东西多动手就调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读取指令,那么你的节点用调试模式设置断点,看接收到的指令是否是正确的读取压 ...

好的我试试,不行还得麻烦您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