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1K4 反复进下降沿中断

楼主(2013-12-04):
我用的是PD0 端口 设置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  中断程序是 先关全局中断,然后 清楚中断标志位  但是还是反复进中断,不知道有没与遇到这个问题的

楼主:
我看了下 EXTI->SR1 寄存器 EXTI->SR1=1后 还是无法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同事关闭全局中断后 还能进外部中断

网友A:
一直进中断最可能的原因是你的电平不稳定,加一个10K上拉到3.3V试试。

网友B(2014-05-17):
STM8L151C6T6  我司现货35K 低价出售1371432-7748   QQ7927-65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