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笼电机的能耗制动怎样计算电流?

楼主(2013-12-04):
见图,普通交流鼠笼电机,要按图连接做短时间能耗制动,380V直接整流产生直流电流,N为中性线,这个二极管的参数怎样计算确定?
实测电机三个端子任意两端的内阻是:2.4KW电机2.4欧;3.7KW电机1.6欧;
实际工况是4台同型电机并联使用,有2.4KW和3.7KW两种型号。

楼主:
相当于交流220V串个二极管直接加在电机上,电流貌似还跟电机刹车时的转速有关,想确定最大电流,能有个经验公式更好。

网友A:
确定这样接到380V里不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样接到380V里不会冒烟?

通电制动的时间也就几秒钟,常规的做法是再串一个限流电阻,我想知道计算电流的方法。

网友B:
这种方法并不是特别规矩,多为经验。既是经验,何不自行测算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样接到380V里不会冒烟?

380V?  另一端接在零线上,还能是380V?
再说,电感上串个二极管,这里的电流也不会乱飙大,因为电阻通常比感抗小两个数量级。主要还是电感起作用,交流分量全部落在电感上,二极管的作用,仅仅是让电流产生偏侈,整体往正方向挪了根号2倍有效值。
电阻上的直流电压也就几伏而已。电流大不了,我觉得外面都可以不用串电阻。

网友C:
半波整流的电流由感抗与电阻的矢量和决定,桥式整流才只由电阻决定。基本的电工原理。

网友C:
串二极管制动, 电流不够大, 效果很不好. 专业的制动, 需要变压器降压整流, 提供20-30V直流制动电压.

网友A:
买个电机试一下效果,最有说服力。最好来段视频以增加坛子的喜感。

网友C:
呵呵, 我没功夫去试, 你要感兴趣, 你去试
如果烧了, 损失我承担, 再付你点工钱,条件是你承认你给大家添喜感, OK

网友C:
傻不垃叽的, 什么叫喜感? 不懂装懂就叫喜感.
上面的几贴, 把原理讲的那么透彻了, 自已不去琢磨, 那就该服点药了

网友C:
还真以为这里的半波整流,弄出个0.45倍的直流电压,加在电阻分量上?蠢货

楼主:
得空我去客户那实际测试一下电流,回报结果上来。

网友C:
时间太短,电流表不好看。最好是用毫欧电阻取样,用数字示波器测量制动的电流动态。

网友D:
这不就是L 和N 之间 混连了电感和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短,电流表不好看。最好是用毫欧电阻取样,用数字示波器测量制动的电流动态。 ...

打算先用普通钳表交直流档分别测一下读数,误差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C:
制动时的回路电流波形应如7楼下面一图. 有效值应该会比7楼上面一图大一些,
但钳表的交流档只能测出交流分量, 那就跟励磁电流相当
如果如主贴那样还串入了另两相的并联值, 那么钳表读数将为励磁电流的0.67倍. 二极电机的话, 将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2倍左右, 不大. 对于同步电机而言, 0.2倍还能锁定转子. 但对异步电机显然不够. 大型异步电机制动是附加低压直流源提供额定电流的1-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