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配置成PA8输出PWM波形

楼主(2013-12-04):
oid PWM_Init(u16 arr,u16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RCC->APB2ENR|=1<<2;    //使能PORTDA时钟
RCC->APB1ENR|=1<<1;       //TIM3时钟使能

GPIOD->CRH&=0XFFFFFFF0;//PD8输出
GPIOD->CRH|=0X00000004;//浮空输入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DR|=1<<7;//PA7上拉

TIM3->ARR=arr;//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3->PSC=psc;//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3->CCMR1|=7<<12;  //CH2 PWM2模式
TIM3->CCMR1|=1<<11; //CH2预装载使能

TIM3->CCER|=1<<4;   //OC2 输出使能

TIM3->CR1=0x8000;   //ARPE使能
TIM3->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

上面是PA7输出PWM波形 如何配置成PA8输出PWM波形 ,跪求答案……

网友A:
不完全手册

网友B:
通过DAC 进行对外输出PWM 或者通过PCA通过IO输出PWM的还可以直接用定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