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同一个网络的两个焊盘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2013-12-04):
pads9.5 router里面,同一个网络的两个焊盘连不上??提示:cannot remove loop.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2014-02-18):
没哟飞线 加个飞线就好了

网友B:
我已经用PADS经常碰到同一个网络不能连接的情况,一般都是直接打断网络,然后再重新添加网络

网友C:
点多了小心严重错误哦,哈哈

网友D:
有闭路的环线了。 要勾上允许环线 选项 才能连接上的。

楼主(2014-03-28):
引用 网友D:
有闭路的环线了。 要勾上允许环线 选项 才能连接上的。

谢谢夜猫

网友E(2015-06-05):
引用 网友D:
有闭路的环线了。 要勾上允许环线 选项 才能连接上的。

这个选项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