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串口的DMA接口问题

楼主(2013-12-04):
kl25的UART带有DMA接口,发送器和接收器可以通过终端服务例程或者DMA传输器传输数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请问你说的终端服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论坛中的中文例程讲解文档就有UART+DMA的例程,楼主有去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中的中文例程讲解文档就有UART+DMA的例程,楼主有去看过吗?

中断,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A:
1、中断方式是在数据缓冲寄存区满后,发中断请求,CPU进行中断处理
     DMA方式则是以数据块为单位传输的,在所要求传送的数据块全部传送结束时要求CPU进行中断处理,这样大大减少CPU进行中断处理的次数
     DMA方式不需CPU干预传送操作,不占用CPU任何资源,中断方式是程序切换,每次操作需要保护和恢复现场,中断次数多,CPU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处理中断,中断次数多也会导致数据丢失。
2、中断方式的数据传送方向是由设备到CPU再到内存,或者相反。
     DMA方式的数据传送则是将所传输的数据由设备直接送入内存,或是由内存直接送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