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电源指示电路。

楼主(2013-12-04):
想设计一指示灯电路。要非常节能。电源电压是12V的。初步设想是让一发光管1s亮一次。一次亮1ms。想控制LED不亮的时候电路小于50uA.led点亮时候电流在5mA.控制电路是个问题。用单片机吧。单片机本身和降压电路的功耗就不止100uA了.有没有这样的低功耗芯片?对电容充电。充好的电量瞬间通过LED放电。我用coms的555芯片做的电路。其充电电流和工作电流加起来在170uA去了。

网友A:
要低功耗 那就不要什么灯了。

楼主:
是先有指示的需求,才要考虑尽量降低功耗

网友B:
这是俺的一个专利中的精华,割肉大放送了,哈哈,你稍微调整下参数,把红外发射管换成LED灯就能用了.

网友C:
1ms根本看不见

网友D:
CMOS的555耗能也大,改用4xxx系列的CMOS芯片,老t用的4013就不错。

网友D:
5楼说的不错,LED1mS的闪亮,人眼根本看不见。

网友C:
有些RTC保持电路,功耗非常之低,比如下面这个
http://www.sii-ic.com/cn/semicon/products/rtc/realtime-clock/intro/

楼主:
1ms可以看得见。这个问题我曾经百度了。普遍说法是人眼的反应时间是100-200ms。 我自己做过测试,用单片机和555电路实现按1hz闪烁,1ms完全可以看得到。我现在就买4013来试试tyw的法子。

楼主:
当时我还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反应特别快呢,又让其他2-3个同事看。他们都说看得见。不知如何理解百度的“人眼反应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我还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反应特别快呢,又让其他2-3个同事看。他们都说看得见。不知如何理 ...

嗯,看来什么事都不能只凭想象,眼见为实。:loveliness:
能不能用示波器直接测一下测一下LED两端压降,看是不是真的是1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俺的一个专利中的精华,割肉大放送了,哈哈,你稍微调整下参数,把红外发射管换成LED灯就能用了.

非常感谢

网友E:
12V串联电阻驱动一个LED,本来效率就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没人硬要规定1ms,可以22222222滴拉,哈哈,其实在暗处1ms是可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看来什么事都不能只凭想象,眼见为实。
能不能用示波器直接测一下测一下LED两端压降,看 ...

这个不用怀疑了。这是测试LED的单片机的程序。t_dg是在1ms一次中断里面++。 1hz闪烁一次我用秒表看看过是准的。
while(1)
  {

      if(t_dg<=1)
  {
    led1=0;
  }
  else
  {
    led1=1;
  }

if(t_dg>=1000)
  {
    t_dg=0;
  }
}

555电路是在这个软件干的,同样看得LED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串联电阻驱动一个LED,本来效率就很低。

准备串联多个LED和一个10欧的电阻。这样多个灯亮明显些

网友E:
10欧姆?
也太少了吧!
串联电阻小,电流很难精确控制的,一般起码几百欧姆。

网友F:
这个电路应该满足LZ的要求。
LED放这里,可以利用C1上的电,减小总电流,同时限制发光时间10mS数量级。

R1 C1只是估计值,LZ可以通过实测调整。R1可以调小,不要调大,减小输入端漏电流在R1上形成的压降。

网友F:
19楼那个图有问题,LED超过了最大反向电压,修改如下:

网友G:
LED有个好像是辉光还是什么的效应,关断以后一段时间才完全熄灭,所以单片机控制点亮1ms其实并不是真的亮1ms,这个时间是足够看见它点亮的,人眼看到一个微光物体是会有一个印象,只要微光物体能照规律短时间内不停亮灭,人就能感知,不过这方法有时候会因为太暗分不出亮了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是俺的一个专利中的精华,割肉大放送了,哈哈,你稍微调整下参数,把红外发射管换成LED灯就能用了.

T叔,你勒个CP咋接电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T叔,你勒个CP咋接电源呢。

搂哥cp不做时钟用了,哈哈,晕,(布妖用于商业目的, 申请人不是俺,小心踩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楼那个图有问题,LED超过了最大反向电压,修改如下:

这个没有前面那个节能了。电容放的电浪费了(前面那个就是用电容上的电来点灯的对吗)。在前面那个基础上加个开关解决反向电压的问题估计可行。我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前面那个节能了。电容放的电浪费了(前面那个就是用电容上的电来点灯的对吗)。在前面那个基础上 ...

LZ说得对,后面的是比前面的费电。

前面的电路要严格测试才敢用,毕竟超范围了。
测试要在整个温度范围进行,还要在光线明亮的情况下测LED的反向漏电流,因为led有光时漏电流变大。

因为pn结的光敏特性,所以D1用1N4148WS,它的封装是闭光的。

楼主:
结贴了,还是单片机靠谱。测试了几种芯片,静态电流都是mA级的。或许我的产品不是正品。不过我换过不同供应商指明要进口件。还是不行。最后采用ST8L单片机。单片机加上线性降压待机电流20uA这样。用4mA的电流以1Hz频率亮1ms。这个参数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I:
看来微耗方面大家都要加强了,最后楼主还是放弃了几门的实现而去为拿几百万门的单片机实现。单片机的厂家值的敬佩!此外,好像MSP在低耗方面比ST做得好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结贴了,还是单片机靠谱。测试了几种芯片,静态电流都是mA级的。或许我的产品不是正品。不过我换过不同供应 ...

用cmos数字电路搭肯定功耗很低的,可能你没买对芯片
不过单片机也行,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cmos数字电路搭肯定功耗很低的,可能你没买对芯片
不过单片机也行,就是价格高点. ...

1. 买错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CMOS已经是市场的主流了,HC系统用的很广,LS系统已经很少了。
2. CMOS本身是很省电,因为电能的消耗基本只发生的电平的变化上,静态状态基本不需要电。注意!!!这是指CMOS IC本身,不是指整个电路!我们有没有仔细研究我们的外部电路??做个完成电路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吧。
3. 原则上,只要单片机这种复杂门电路能做到的,用分立的门绝对参做到更低。

单片机最基本的时钟运行不是还需要电吗?还有额外的基它部件能能耗。那我们能不能用门电路做出相同的时钟电路呢?

网友:
直接用一电阻限流在50UA,用超光灯就可以了

楼主:
HEF10106.嘉力创拿的。什么都不接。所有的输入脚悬空。用12v供电。电路在1.2mA这样。如果我手碰下输入脚。电流明显上升了。

网友K:
单片机也很容易搞定

网友L:
其实用一个高亮LED串一个560K或300K电阻接12V电源,电流约17uA或31uA ,发光管已经较亮了,而全部功耗也仅0.37mW,用于指示足矣。是乎没必要搞的如此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