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A/D转换参考电压的探讨

楼主(2013-12-04):
分辨率=AD参考电压/(2^AD位数)-1)

AD位数不改变的条件下,如果降低AD参考电压,分辨率是否将得到极大地提高,得到一个变态值了?

其次,如果将AD参考电压大范围降低,如100mv,输入的微小信号是否都不需进行放大处理,直接进行A/D转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你的电源能做到那么干净吗?参考电压低了,假设理论上能分辨到1mV,但是实际你的电源纹波就3mv了,那你这个分辨率那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AD转换分辨率和精度要兼顾的。这里面有一个最高精度值,要想办法满足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你的电源能做到那么干净吗?参考电压低了,假设理论上能分辨到1mV,但是实际你的电源纹波 ...

学习了,多谢大神的指导。停留在理论上,没绕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转换分辨率和精度要兼顾的。这里面有一个最高精度值,要想办法满足他。 ...

“最高精度值”?愿闻其详,请大神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高精度值”?愿闻其详,请大神赐教。

分辨率应该有一个极限值的,不可能无条件的小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应该有一个极限值的,不可能无条件的小下去

“最高精度值”?=极限分辨率

网友D:
不要假设了,我目前正在研究这个办法,感觉还不错,目前分辨率做到0.5mv,满量程大约+-200mv的样子,抖动在0.2mv左右(末位数)。
之前做了一个检测大电流的设备最大20A,10毫欧采样电阻,直接采集mv电压,感觉还行,误差率在+-0.2A左右,省去了放大环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要假设了,我目前正在研究这个办法,感觉还不错,目前分辨率做到0.5mv,满量程大约+-200mv的样子,抖动在 ...

你的处理时间一定很长,你这个是有条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高精度值”?=极限分辨率

“最高精度值”!=极限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