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组合式选择性波峰焊

楼主(2013-12-04):
AST选择性波峰焊包括有三个模块:在线选择性喷雾系统SelFlux-400, 在线预热系统SelHeat-400以及在线选择焊锡炉SelPot-400. 每个模组可以单独使用,也相互之间可以通过SMEMA进行在线联机。客户可以通过产品产量的需过进行不同的组合。

客户可以通过产品产量的需过进行不同的组合

AST在线选择性波峰焊组合方案 组合方案
A Small production/产量低
B Bigger production/产量略大
C 高产量/厚层PCB板 D 大规模产量

在线选择性喷雾系统    SelFlux-400   1套 1套 1套

机器特点—喷雾器:
(1)(2)
● 助焊剂置于压力罐内,无论助焊剂的多少,压力恒定不变,保证喷雾效果统一;
● 两种不同的喷雾阀可选
(1)为雾化式喷雾器,主要用于喷雾面积较大或是助焊剂粘度较高;
(2)为喷射式喷雾器, 主要用于喷雾面积小或要求PCB上残留助焊剂少.
二、在线预热系统

触摸屏与PLC构成一个稳定、安全且高效的操控系统;
温度及运行速度均在触摸屏内设定和保存。
远红外预热,加热快,温度均匀,多种预热方式可进行选择.
链条运输,适合治具及重量大于2KG的PCB板。
双步进电机同步运输,每个步进电机分别单独控制一个运输轨道.

工作流程:

机器从前端喷雾机要板---PCB板传送到位后按指定时间开始加热---等后端选择焊要板时运输出PCB板
机器无板后向前端机器发要板信号进板---PCB板在线传送并被阻挡在指定位置---夹紧PCB板----喷雾头按程序设定好的路径完成喷雾---夹紧装置松开,PCB等待后端机的要板信号

三、线选择焊锡炉

喷嘴

独特的锡波喷嘴设计,喷嘴尺寸从直径1mm-12mm可选择。特殊合金材质,使用寿命长,低成本;喷嘴更换方便。

编程方式详解

(整板扫描图)

(粉、蓝色线分别为焊锡喷头和助焊剂喷头行走路径,也可自行设计颜色)
机器特点-- 编程(电脑编程):
1 通常操作人员先把需要编程的PCB板进行1:1的扫描,采用通常用的办公扫描仪即可完成,其目的是得到与PCB尺寸1:1的图像。也可以通过转化GERBER得到。
2 在编程软件EasyProgrammer中调入图片,根据PCB板在焊接要求确定喷雾的路径,用点或线段在图片上画出需行走的路径即可,同时可分别定义各段路径的移动速度。所有路径完成后,保存文件即可。
3 在机器运行软件中调用编好的程序即可,通常编程约用时10--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