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及其驱动板的请教

楼主(2013-12-04):
刚刚涉及液晶屏,发现液晶屏的总类比较多,除了电阻屏和电容屏之分,还有TFT与STN之分,我想问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啊?
2:一般的屏都需要驱动电路,这个驱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3.5寸屏的驱动和4.3的分别这么大呢?
3:同样的3.5寸屏,为什么各个厂家的引脚定义会相差这么大呢?
4:对于有LCD控制器的芯片而言,选择液晶屏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
不是很懂,请知道的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1.建议楼主度娘
2.驱动故名思义,就是使你的液晶变亮,并显示汉字或字母的东西,一般是按照所驱动液晶显示的点的不同来区分驱动的
3.厂家的接口不同,俺以为是为了防止用别人家的,哈哈
4.选择液晶屏,看你需要的分辨率和尺寸大小了吧

网友B:
2.什么是TFT?
TFT(ThinFilmTransistor)是指薄膜晶体管,意即每个液晶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像素点后面的薄膜晶体管来驱动,从而可以做到高速度、高亮度、高对比度显示屏幕信息,是目前最好的LCD彩色显示设备之一,其效果接近CRT显示器,是现在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上的主流显示设备。TFT的每个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自身上的TFT来控制,是有源像素点。因此,不但速度可以极大提高,而且对比度和亮度也大大提高了,同时分辨率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3.什么是CSTN?
所谓CSTN屏幕是指高亮度STN屏幕,CSTN比STN的亮度和对比度要高。TFT看起来比STN效果好就是因为亮度和显示速度(和它们的工作方式不同有关系)。画面的层次感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亮度和对比度的。所以CSTN看起来会比STN艳丽。它的显示效果要高于STN,接近TFT的屏幕了。但是实际上差不多,起码用肉眼看上去,没有区别。
4.TFT、STN和CSTN液晶显示屏有何不同?
手机使用的显示屏有STN方式、CSTN方式和TFT方式3种类型。其中图像质量最好的是TFT方式,笔记本电脑中所使用的显示屏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但TFT虽然画面精美,耗电量却较大,因而对于手机而言,具有电池不耐用的缺点。STN方式虽然在图像质量方面较差,但是具有耗电量小、成本低的优点。CSTN效果最差,耗电也最小

1.TFT屏幕:
  TFT ( Thin Film Transistor 薄膜晶体管) ,是有源矩阵类型液晶显示器(AM-LCD)中的一种,TFT在液晶的背部设置特殊光管,可以“主动的”对屏幕上的各个独立的象素进行控制,这也就是所谓的主动矩阵TFT(active matrix TFT)的来历,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反应时间,一般TFT的反映时间比较快约80ms,而STN则为200ms如果要提高就会有闪烁现象发生。而且由于TFT是主动式矩阵LCD可让液晶的排列方式具有**性,不会在电流消失后马上恢复原状。TFT还改善了STN 会闪烁(水波纹)-模糊的现象,有效的提高了播放动态画面的能力。和STN相比TFT有出色的色彩饱?br /> 投取⒒乖芰透叩亩员榷龋侨钡憔褪潜冉虾牡纾页杀疽脖冉细摺?nbsp;
2.TFD屏幕:
  TFD是Thin Film Diode薄膜二极管的缩写。由于TFT耗电而且成本高昂,这无疑增加了可用性和手机成本,因此TFD技术被手机屏幕巨头精工爱普生开发出来专门用在手机屏幕上。它是TFT和STN的折衷,有着比STN更好的亮度和色彩饱和度,却又比TFT更省电。TFD的着重特点在于在“高画质、超低功耗、小型化、动态影象的显示能力以及快速的反应时间”。TFD的显示原理在于它为LCD上每一个像素都配备了一颗单独的二极管来作为控制源,由于这样的单独控制设计,使每个像素之间不会互相影响,因此在TFD的画面上能够显现无残影的动态画面和鲜艳的色彩。和TFT一样TF
D也是有源矩阵驱动。最初开发出来的TFD只能显示4096色,但如果采用图像处理技术可以显示相当于26万色的图像。不过相对TFT在色彩显示上还是有所不及。
3.UFB屏幕:
  UFB是Ultra Fine & Bright的缩写。2002年3月,作为占有LCD世界第一市场份额的三星电子发布了一款手机用的UFB LCD,其特点为超薄和高亮度。在设计上UFB-LCD还采用了特别的光栅设计,可减小像素间距,以获得更佳的图像质量。通常UFB LCD可显示65536种色彩,能够达到128x160像素的分辨率,同时,UFB LCD的对比度还是STN液晶显示屏的两倍,在65536色时亮度与TFT显示屏不相上下,而耗电量比TFT显示屏少,并且售价与STN显示屏差不多,可说是结合这两种现有产品的优点于一身。UFB液晶显示屏使得拥有超大彩色液晶显示屏的多功能手机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br /> ?nbsp;
4.STN屏幕:
  STN 是Super Twisted Nematic的缩写,是我们接触得最多的LCD了,因为我们过去使用的灰阶手机的屏幕都是STN 的。和前面几种LCD相比STN型液晶属于被动矩阵式LCD器件,它的好处是功耗小,具有省电的最大优势。彩色STN的显示原理是在传统单色STN液晶显示器上加一彩色滤光片,并将单色显示矩阵中的每一像素分成三个子像素,分别通过彩色滤光片显示红、绿、蓝三原色,就可显示出彩色画面。和TFT不同STN属于无源Passive型LCD,一般最高能显示65536种色彩。撇开灰阶STN 不提,现在STN 主要有CSTN 和DSTN 之分。CSTN即Color STN,一般采用传送式(transmissive
)照明方式,传送式屏幕要使用外加光源照明,称为背光(backlight),照明光源要安装在LCD的背后。传送式LCD在正常光线及暗光线下,显示效果都很好,但在户外,尤其在日光下,很难辩清显示内容而背光需要电源产生照明光线,要消耗电功率。
5.DSTN屏幕:
  DSTN(double-layer super-twisted nematic即双层STN ,过去主要应用在一些笔记本电脑上。也是一种无源显示技术,使用两个显示层,这种显示技术解决了传统STN显示器中的漂移问题,而且由于DSTN还采用了双扫描技术,因而显示效果较STN 有大幅度的提高。由于DSTN分上下两屏同时扫描,所以在使用中有可能在显示屏中央出现一条亮线。
6.。
OLED屏幕:
  OLED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即有机发光显示器,在手机LCD上属于新崛起的种类,被称誉为/"梦幻显示器/".OLED显示技术与传统的LCD显示方式不同,无需背光灯,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料就会发光。而且OLED显示屏幕可以做得更轻更薄,可视角度更大,并且能够显著节省电能。目前在OLED的二大技术体系中,低分子OLED技术为日本掌握,而高分子的PLED(LG手机的所谓OEL就是这个体系的产品)的技术及专利则由英国的科技公司CDT的掌握,两者相比PLED产品的彩色化上仍有困难。而低分子OLED则较易彩色化

总结:TFT(薄膜晶体管)、 STN (超扭曲向列荧幕)、C STN ( STN 的加强版)、TFD(薄膜二极管)、UFB(Ultra Fine&Bright),OLED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splay) 即有机发光显示器。综合表现力上:OLED>TFT>TFD=UFB>C STN > STN

网友B:
现在屏的驱动 一般都是在屏上做好的了,你只要看看你的CPU 关于LCD这章,支不支持即可

网友B:
关于引脚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的,除非是同一厂家的 引脚排列是一致的,
基本各做各的的,不存在通用性,当然你如果有量可以和厂家商量,让其把引脚做的一样,对他们来说就是重新画个驱动板,柔性板 留出FPC接口即可

网友B:
第四个问题,还是仔细研究下自己选的CPU 规格书,lcd这章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二次开发的屏,适合工控类场合使用,消费类不适合
只通过串口控制的,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很方便的。
比如下面这个规格书,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答,现在正在补一些关于LCD的相关知识,谢谢!

网友C(2019-09-11):
液晶屏驱动控制板可以选GD32作为主控,国产32位MCU领跑者。
GD32F190系列直接集成断码屏驱动,GD32F207&450系列集成TFT-LCD驱动,支持RGB接口,最高分辨率支持1024*768
欢迎有需要的小伙伴咨询13823341202马生/微信同号

网友D(2020-12-10):
TFT一般是彩屏(也有单色的TFT), STN一般是单色屏,CSTN 是彩色的STN; 两者驱动方式不同, CSTN是过渡产品,只有小尺寸(3.5寸以内)效果稍好(以前山寨手机火的那2年基本也是用CSTN的屏),但无法做中大尺寸,目前也都没有厂家做CSTN了, 市面上彩屏都以TFT为主,TFT的效果会比CSTN好很多,无论是视角还是亮度。
使用上,显示内容控制方法要看看屏的接口,如是MCU(i80)接口的,直接用MCU就可以控制,一般是小尺寸的屏,显示内容少,切图要求MCU速度不高;
如是RGB接口的屏,就要用专用的控制IC,如瑞佑的RA8889等,其有显示控制的功能,通过MCU的I80或SPI跟RA8889通讯来控制RGB信号的输出来让液晶屏显示相应的内容。
3.5和4.3市面上有一些通用的接口,如兼容群创的,或汉彩的;也有些厂家自定义的, 改这个接口也比较简单,一般有量的客户厂家都可接受自定义接口,模具费好像就是2-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