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课程设计的问题众多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04):
stm8的教材只有一本,潘某某写的,结果发现全世界stm8资料一点都没
书上还用汇编,
我要自己搞定键盘程序和显示电路先
请问我用数码管的
ledtab 的代码表写在程序哪里

网友A:
随便写啊,可以写在MAIN.C里,也可以建一个LED.C放进去。现在STM8资料也蛮多了,上半年我为了要CAN的驱动上淘宝花了5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写啊,可以写在MAIN.C里,也可以建一个LED.C放进去。现在STM8资料也蛮多了,上半年我为了要CAN的驱动上 ...

第二个笔段码一写就红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笔段码一写就红色了

没看懂你的问题,红色了那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问题,红色了那又如何?

没有stm8的板,请问stm8 discovery 接到外设的led上,是连接哪里

网友B:
没看懂你想说什么

网友C:
可以看下这个帖子里的资料这些资料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你这程序这么小,直接写在预定义下面就好了。而且还是led的

网友D:
帮楼主   顶一个     这一块   真心用的不多    有时间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