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大神哥哥回帖帮忙

楼主(2013-12-04):
设计一个输出电压连续可调的直流电源,具体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为标准电压:220V 50HZ 交流电
2、输出为5-24V 连续可调直流电
3、负载电流最大不超过2A
4、纹波控制在3%以内
5、功率因数95%以上

网友A:
好吧,我给个建议
先做个AC/DC 输出30V 2A 60W 的开关电源,
然后找颗降压DC/DC  用个电位器 旋转  调节输出电压,
这个是最简单的做法。

网友B: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