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最大帧长度

楼主(2013-12-04):
以太网中允许最大的帧长度为1518个字节,如果用HTTP协议,我向浏览器发送了大于1518个字节,这个数据包就会被丢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1518字节是如何发送出来的。。。。

网友B:
我都不知道我电脑上那些电影是怎么下载回来的。难道使用了外星人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1518字节是如何发送出来的。。。。

STM32单片机发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知道我电脑上那些电影是怎么下载回来的。难道使用了外星人的技术? ...

那是因为人家使用了分包发送,这个概念我不是很清楚,每次只能发1518个字节,我想问的是如何分包发送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通过stm32单片机就知道了发出了一个1518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通过stm32单片机就知道了发出了一个1518的包?

STM32通过ENC28J60网卡芯片向80端口HTTP协议的客户端发数据

网友C:
不是1500吗???

网友A:
你如何确定这个1518的包在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确定这个1518的包在线上?

抓包软件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1500吗???

不是的,怎么分包发送啊

网友A:
把包截图上来

网友D:
去熟悉htt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熟悉http协议

这个问题跟协议无关,任何超过1518个字节都不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熟悉http协议

1514+4(CRC)正好等于15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包截图上来

1514+4字节 CRC=1818,超过一个字节也不行

网友C:
分包发送的确是在IPv4中定义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包发送的确是在IPv4中定义的,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参考下

是在哪层分,IP层?TCP层还是应用层

网友E:
拆包和还原都是IP层自动完成的,一般不需要关心,更不会因此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包和还原都是IP层自动完成的,一般不需要关心,更不会因此丢包。

问题是不会自动拆包啊

网友F:
以太网这块还没有涉及到,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这个包是个FIN PSH ACK。不应该还在数据传递的。

你把通讯流发上来好吧。

网友:
IP层分包

网友:
从你的截图中可以看出,的确是1500呀,而且没有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