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轻触开关,竟然出现了3.8K的电阻,奇怪了,

楼主(2013-12-04):
一个轻触开关,竟然出现了3.8K的电阻,奇怪了,拆开看,没发现异常,为什么啊。里面就一个原圆型弹 黄 片,触点也没接触,按下去弹起来感觉也正常。

楼主:
液晶电视的控制板上的,电视频道跑台,找了半天毛病,才发现它出问题了,这个开关的电阻还超级独特,正着量3.8k,反过来3.9k,再正着量,4.2k,再反过来,4.5K,超级牛X.如果静止观察,阻值可以稳定不跳跃。

网友A: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为什么啊,能按下弹起,没虚接,怎么出现电阻了呢,应该是无穷大啊?

你现在只要记住:不奇怪!就足够你用5年了

网友B:
我家油烟机上的几个按钮,也能按下弹起,隔上一两年就要换一次,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C:
污染或材料受潮漏电

网友D:
垃圾器件。

楼主:
液晶电视,使用环境很好,没有油污和潮湿,真的很好的环境。
我把它解体了,也没看出里面脏,真不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油烟机上的几个按钮,也能按下弹起,隔上一两年就要换一次,有什么好奇怪的? ...

我的油烟机陪我喷油烟清溶解的液体流入,接触不良了,没找到合适的件换呢,我的那种老烟机不是标准配件。不好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油烟机陪我喷油烟清溶解的液体流入,接触不良了,没找到合适的件换呢,我的那种老烟机不是标准配件。 ...

不要省电,先开油烟机,后起油锅;息火几分钟后,停油烟机。我的前两个油烟机都用了十年以上,都因搬家才换的,现在的也有4年多了。从来没有故障过。现在用的,还没有拆洗过。

网友E:
我也碰到过,是开关黑色的塑胶掺了很多金属屑杂质在里面,用万用表表笔直接测塑胶表面可以测出漏电,

网友F:
基本可以断定,是塑料壳导电。

made in tianchao , 有你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G:
你用放大镜看就很脏。

网友H:
表面受诬赖,阳化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多了去!陆制品牌都是这个样,立马換上非陆制品牌包你平安,台企日企美企的很好使。你的漏电阻3.8k而已,我遇上 ...

我的前两个油烟机都用了十年以上,都因搬家才换的,现在的也有4年多了。从来没有故障过。现在用的,还没有拆洗过。都是大陆品牌。

网友J:
表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K:
就是接触不好,换个按键就解决,以前电路中遇到过的

网友L:
我新买的间断性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另一个无线遥控按钮经常会自己发出信号,拿来量是好的,撒开清洗后没过多久又那样,后来再次撒开用刀刮后用酒精清洗OK了。

网友M:
呵呵 倒时不容易遇到

网友N:
1,是脏了、被氧化。2,是质量问题。

网友O:
应该是塑料外壳绝缘强度太差引起的!

网友P:
如果确认是开关问题,换一个就行了。
这种情况真的很正常,不用纠结,浪费时间了。

网友Q:
内部氧化后的接触电阻

网友R:
按钮或电路板脏了,酒精或专用清洗剂清洗即可。

网友O:
还未结帖?

网友D(2014-01-17):
引用 网友R:
按钮或电路板脏了,酒精或专用清洗剂清洗即可。

今天家里的华帝油烟机终于故障了,会自己启动。只能通过关闭电源才能使它停止。重新送电,油烟机又自动启动。可能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S:
可能你修理年限较短,接触的少。这是常见的普遍现象,以前较老式电视机的音量和频道按钮多发此类故障,有时遥控器遥控会间隙失灵,频道音量会自动加减等异常均是按钮脏污引起,最好是更换韩国原装的。

网友T:
这情况常遇到,换新的就ok了。时间久了接触不良什么问题都会有的哦

网友U:
触点有氧化  但是不严重  已经足以影响开关的正常工作了  坚决换掉  以除后患

网友V:
触点表面氧化。我有个卡座的几乎所有按键都有这问题,拆开后把表面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就OK了。

为防再氧化可以喷点WD40。

网友W:
这种轻触开关出问题的很多,主要是弹片和弹片边缘下面压住的触点、弹片中心下面的触点这三个东西表面氧化造成的;

搭车求推荐个质量好的(5mm*5mm*H6mm的轻触开关)

网友X:
生产工艺问题+按键质量问题,与设计无关,鉴定完毕,哈哈。。。

网友Y(2018-12-30):
老帖子了,我也凑个热闹。

换过不少6*6轻触,我这里轻触坏的现象是闭合电阻过大,有时达到几百欧甚至1K欧以上,释放电阻倒是足够大,所以判断不是塑胶壳漏电情况。
拆开轻触,里面的弹片(也叫锅仔片)大多是磷铜片,这种材料因为会受到氧化作用,使用在高压(220V~)上没有问题,高压大电流会破坏氧化层。用在电子电路上寿命不长。
如果使用不锈钢材质的锅仔片就要好得多,不过不锈钢要贵一些。

网友Z:
电阻那么大,你的轻触按键肯定有问题啊,检查你的原材料问题吧

网友AA(2019-01-29):
1.接触点氧化了
2.你的万用表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