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检测

楼主(2013-12-04):
检测36V电压用什么方式比较好?电压互感器行不行?

网友A:
直接用电阻分压不更好吗

网友B:
电阻分压+一路运放做比较器

网友C:
如果是直流就没有“互感”了

网友D:
能否话个原理图再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阻分压不更好吗

波动比较大

网友E:
是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要求的测量精度是多少?
不说这些没法弄。

网友F:
交流用互感器,直流用电阻,波动大的直流也一样。

网友C:
电压波动大是指共模电压么?我想有两种简便的办法:
1. 线性光耦。优良的共模/电气隔离,但是需要隔离电源和额外的信号调理,成本高。
2. 高共模运放(或用高阻值电阻和高输入阻抗的运放搭)。不提供电气隔离,但可以对付大约+-200V共模信号,成本低。

网友G:
分压 进运放跟随,并个电容,再送AD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交流用互感器,直流用电阻,波动大的直流也一样。

如果是电流双向流动,但是电源端是直流电压,这时的测量是按照交流(用互感器)还是直流(电阻)?如果是电阻,那么就有正负电压了。

网友I:
如果这样的话直接用运放吧,运放出来的如果是交流的,把电压抬升,变成直流就行,如果是直流的直接AD采样即可,我指的是运放输出的电压时在AD的范围内。

网友J:
直接电阻分压+跟随+AD采样。

网友K:
这个   如果是直流   一般  建议采用电阻

网友L:
电阻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电流双向流动,但是电源端是直流电压,这时的测量是按照交流(用互感器)还是直流(电阻)?如果是 ...

通过互感器的电流必须纯交流的,否则磁芯很可能会饱和。能不能用互感器,只能看电流的性质而非方向。

网友M:
引用 楼主:
波动比较大

有波动才需要检测 的。如果固定不动就不需要检测 了。

如果是0V以上的电压,直接用电阻。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有要求,可加入阻抗匹配,如上所讲加入跟随器或放大器。如果36V电压的内阻很低,且后级处理的输入阻抗很高,就不用加匹配了。直接输入即可。

网友N:
互感器成本比较高,建议用精密大电阻分压,然后用高位AD采集

网友O:
直接2个电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波动才需要检测 的。如果固定不动就不需要检测 了。

如果是0V以上的电压,直接用电阻。如果后级的输入 ...

那如果需要隔离喃,就只能用线性光耦咯?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需要隔离喃,就只能用线性光耦咯?

线性光耦是一种选择,根据精度要求,选择霍尔器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P:
感觉问题问的有些不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通过互感器的电流必须纯交流的,否则磁芯很可能会饱和。能不能用互感器,只能看电流的性质而非方向。 ...

交流不用电阻测量的原因是怕高压损坏无隔离,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直流就没有“互感”了

有各种方式的隔离放大或感应器,交流直流均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交流不用电阻测量的原因是怕高压损坏无隔离,还是什么原因?

是方便性问题。当然,对高压交流回路的采样有安全问题的考虑,但交流回路未必一定是高压的,方便性问题是主要的。

网友R:
都是被万用表给惯的,实际电压都是有波动的,不信你拿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