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台] 深拆MX3:那些你不曾深究的细节设计

楼主(2013-12-04):
拆只是开始,拆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搞清楚几个问题: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东西还可以怎样。

好拆是MZ一贯的传统。当然这不意味着MZ的机器结构简单或者松松垮垮,实际上很多机器要拆开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所谓好拆是指拆MZ的手机不需要稀奇古怪的工具,例如iPhone的五角星螺丝刀之类的。要彻底拆开一台MX3,你只需要一把十字螺丝刀。

楼主:
后盖匹配问题 MX3下了真功夫

在动手之前,其实也有一些东西值得说一说。后盖匹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MZ手机一个做的不好的地方,从M9开始使用整体后盖以来,接缝、边缘不整齐、用久了以后会咯吱咯吱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问题,尤其是M9。虽然后来的MX、MX2一直都有改进,但是始终对这个问题还是有着一些疏漏,到了MX3,MZ才总算搞定了后盖配合问题。何解?

首先,MZ大幅增加了后盖卡口的数量,而且对卡口的形状做了优化,MX上拆装几次后盖卡口就报废的现象一去不复返。

其次是后盖内部和中壳结合的部分做了好几个定位器,这个结构可以缓解用旧了以后的后盖与中壳之间容易滑动的问题。

最后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在外壳内侧上左右三条边的弧顶内部,有三个稍稍凸起的平面,这三个平面会将后盖与中壳的接触从一个不受控的面变成一条受控的线。这样一来,一方面摩擦的点变小了,更难产生噪音,另一方面也很好的利用外壳的轻微形变补偿了制造工艺上的误差,整个后盖因此可以处于紧绷的状态,即便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不会松动。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楼主:
翻旧账 对比M8和NOKIA的电池盖

这类细节往往是很容易忽视的,即便研究了许多许多别人的产品,也不一定能注意到。比如翻翻旧账,为什么当年M8的电池盖那么难打开?原因很简单,MZ的设计有问题。后盖的内部没有制作几条微凸的棱筋,导致电池和后盖产生了相当大的摩擦面,自然就难以打开了。不信,你去看看老NOKIA,只要电池盖会和电池产生接触,那么在电池盖内部你一定能发现三道筋的结构——那绝不是单纯的用来做加强减重的。

楼主: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全塑料的中壳

只要卸下螺丝,轻轻一掰,中壳就可以拆下来,没有暗扣、没有卡口、没有双面胶。MX没有中壳,MX2有一个非常精致的金属中壳,MX3则取了两者之间:它有一个全塑料的中壳。

塑料的感觉当然没有金属好,不信对比一下?

之所以从金属改用塑料,节省成本是很大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看到,在MX2上,金属的中壳,唯一的作用只是作为一个外壳,仅此而已,天线和其他的都是独立的组件。由于事实上MZ的手机配置在逐年走高,价格却在逐年下滑,一定程度的精简成本也是不可避免的,减在看得到的地方也总比看不到的地方好,而且如果是减在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上那就最好了。

另一个原因估计就是重量。这样一个金属壳,如果做成5寸的大小,重量估计不会少于20g,这对于一台大屏手机而言也不算是一个小重量,减轻一点自然是好的。

楼主:
八卦中兴Z5 “神奇”LDS技术

因此,这次的中壳内部,MZ设计上了所有的天线,以及扬声器。一个部件解决了以前三个的问题。

这种在塑料件里直接制作天线的技术,中兴曾经在nubia Z5的发布会上大肆宣传过,其名为LDS,也就是激光直接结构成型的缩写,可以在塑料件上直接制作金属天线,当时说的神乎其神高端无比。但是大家要明白,实际上这个工艺MZ从MX就开始用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不值得吹嘘。

当然,MX3也是。现在很多的制造商喜欢把一些业内名词拿出来吓人,说的好像只有自己用了,欺负的只是消费者不懂,然后感觉听起来很高端而已,其实大多数都是整个行业都用了几百年的玩意儿了,根本没啥稀奇。对于这些东西,一定程度的深入了解还是有必要的。

说到这里差点忘了,在MX3上,机身边框不再是单纯的边框,MZ也仿照苹果的做法,把边框的一部分设计成了天线。那么MX3会不会出现当年iPhone 4那样的死亡之握呢?边框天线又是怎么实现的?后面的拆解中会带大家来看一看。(编者按:这段解说,作者也太心直口快了吧……)

楼主:
MX3扬声器的设计优劣点

还是把中壳研究完吧。只剩下扬声器了。

相信用过的人都能感觉得到,MX3的外放素质要好过MX2不少。

一方面,MZ宣传中的SmartPA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机身体积增大而带来的更大规模的共鸣腔,以及更好的喇叭也贡献不少。MX3的喇叭,中央区域贴了一层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用来增加振膜刚性的,这样可以在大功率输出下保证自己不被空气压瘪。

坏处么,自然是增大振动质量,影响喇叭的频响表现了,不过对于手机而言,音量比音质更重要,什么顺性、机械Q、频响曲线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弃的。

中壳到这里就没啥油水可以挖了,放一边。咱们下面研究的对象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个热点:电池

楼主:
NFC全部制作在电池内部?

MX3的电池好换么?是怎么和主板连接的?这就是答案:

没错。只要拆下中壳,电池就可以彻底取出,不需要多动一颗螺丝。电池和手机的连接,靠的是图中的这根软排线上的触点,用指甲就可以抠下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台16GB的MX3是没有NFC的,因此和有NFC的机器相比,会少一根NFC通信排线,如果你拆的是32G以上,那就要多拽一根线出来。

等等,你是说NFC的功能全都做在了电池里?没错,根据拆机的结果,在主板上没有找到和NFC有关的芯片,因此MX3只能把NFC部分芯片全部制作在电池内部,对外只引出通信排线。

再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去淘宝买一个电池,MX3 16GB版就支持NFC了?估计不行,因为……16GB版本的NFC排线连接器没有安装——就在上面那张图的右下角,那个小小的空焊位,应该就是用于连接NFC数据线的。那么如果把插座补上,会不会就能用了?抱歉,这个就不知道了,有能力和有资源的同学可以自己试试看,祝你好运。

楼主:
扯下电池的封装 印着什么字?

但是,拔下排线是无法拆下电池的,因为电池被双面胶牢牢的粘在了机身框架结构上。从左边的一个小卡口下手,可以想办法把电池整个撬下来,这并不难,但是这样一来,电池也就报废了。

看到了么?电池的封装已经被扯开了,这样电池内部的密封会遭到破坏,也就不能再用下去了。好,电池上印着一些字,都写着什么呢?

制造商是SONY,通过了RU认证,尺寸是4.9x51x66毫米,除此以外就没什么太多的可辨识信息了。这也正常,工业电芯上往往不会标详细参数,毕竟也不需要给厂家看。

楼主:
高端自黑 某品牌对电池燃烧的说法

再拆一点呢?

再拆一点就能看到保护板了。这个东西是保证锂电池安全工作的核心部件,要知道锂电池是很娇嫩的东西,充电电流不能大、放电电流不能大、充电电压太高会出事、放电放的太低也会出事。出事会怎样呢?最轻的是容量损失内阻增大,其次是内部产生气体封装鼓胀,最差的就直接爆炸了。保护板就是用来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如果电池的电流超过规定值或者电压超过规定值,保护板都会负责切断电芯和外部电路以保证电池的安全。

前些天某著名1999手机发生了一起电池在衣兜内自行燃烧的事情,对方制造商对于事态的回复是:“电池系在衣袋内与金属物体接触导致触点短路而发生燃烧,和手机无关,不用担心噢亲”。但是看过这里的解析以后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回复其实是在给自己脸上摸黑。一个拥有正常保护功能的锂电池,会在触点被短路的一瞬间切断电芯,并且进入锁死状态,绝不会因此发生爆炸。把责任推到金属物接触上,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电池要么没有装保护板,要么保护板无效,怎么看也不是能让人放心的事情,要知道没有了保护板,电芯和炸*就差不了多少了。

楼主:
MX3电量检测方面远好于MX2

回到MX3来。毫无疑问MX3的保护板做工是很好的,不仅用了4层板,而且还用了刚挠结合的工艺。和上面绿色的普通保护板一比,高下立现。不过和MX2比比,好像还是差了不少东西?没错,MX2的保护板功能更加丰富一些,它的内部除了MX3也有的温度检测以外,还有一个库仑计,可以精确统计电池放出和充入的电量(注意是电量,单位是Whr)。从理论上说这会让MX2的电量统计比MX3精确的多,但是其实实际上MX3在电量检测方面要远好于MX2,这也许是MZ把库仑计从电池上迁移到了主板里的结果?没有仔细分析,反正要知道MX3可以安心的把电池用到最后1%就行了。

本来电池差不多也就这样了,不过手贱的还是把正面的黑胶也撕掉了,这才意外发现下面还有不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