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调试TI的16位adc芯片ads8328时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3-12-04):
调试16位adc芯片ads8328时转换后的数据波动100个数据量转换后的数据有波动,而且测量值比理论值小。输入电压使用安捷伦的数字电压源给的,基准时REF3120,2.048V的,都是TI的产品,以下是我的硬件电路和测量的数据,请教大神帮忙改进一下:'(

U9和U10并联使用,是为了增大驱动能力?还是补偿温漂??U11开启,是否会瞬间拉低参考电压,U11的功耗多大呢??

网友A(2018-09-26):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下ADS8328驱动程序,供我学习下,邮箱471972509@qq.com

网友B:
参考源那路运放后面带了较大的容性负载,虽然使用了51欧姆电阻隔开,但是也可能振荡,需要测试到底有没有振荡。

确实是个隐患,运放带大电容

网友C(2022-11-05):
希望楼主能够提供下ADS8328驱动程序,供我学习下,邮箱23350352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