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C5509A读取CMOS摄像头MT9M001(snapshot)

楼主(2013-12-04):
目前小弟在做一个项目,想用5509A读取MT9M001的数据到5509A上的SDRAM,MT9M001配置为snapshot模式。
由于刚接触DSP,不清楚大概的思路是什么。
我目前的想法是:将MT9M001配置在snapshot之后,将MT9M001的10位数据口与5509A的dsp_data0-9相连,然后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把dsp_data0-9上的数据读到SDRAM中了。。。

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具体不太了解这个摄像头的接口   应该还需要SPI等吧
数据接到总线上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看看摄像头的读数据使能或片选的引脚
和DSP的CEx或读使能    还可以用cpld等做译码

楼主:
多谢回答,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读使能,这个摄像头的datasheet上说,只要一个电平触发,摄像头就可以自动往外发数据了,可是没有地址线与dsp连接该怎么读啊

网友B:
找下TI其它DSP与这个摄像头连接的参考设计,例如IPN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我现在就在纠结这个读使能,这个摄像头的datasheet上说,只要一个电平触发,摄像头就可以自动往 ...

哦 那就摄像头是不需要寄存器配置的
这个其实好办了  这个电平触发就可以考虑DSP的读使能或者片选使能
或者通过地址译码一个使能
没有地址线吧  数据线为了读方便   连接到数据的低位上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答啊!!!
麻烦看下我现在的思路怎么样
将CMOS的DOUT[0-9]与DSP_data[0-9]相连,然后用DMA读DSP_data[0-9]上的数据到SDRAM,DMA的读取使能可不可以直接用CMOS的PIXCLK边沿触发啊?
如果不能的话,可不可以设置某个管脚进行边沿计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答啊!!!
麻烦看下我现在的思路怎么样
将CMOS的DOUT[0-9]与DSP_data[0-9]相连,然后用DM ...

连接到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读取时需要片选中摄像头  以免别的外设占总线
也就是最好将摄像头分配到某个映射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数据线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读取时需要片选中摄像头  以免别的外设占总线
也就是最好将摄像头分配到 ...

汗啊,我太菜了,还是不明白啊,摄像头没有片选接口,这个该怎么搞?

我这个Easy5509A板子太奇葩了,CPLD只接了8根线在SDRAM上,我想通过CPLD直接写SDRAM16bit数据都不行啊,哭了,大侠这个用CPLD还能不能抢救一下,只有8根线跟SDRAM连着。。。地址线只有6根跟SDRAM连。。。

另外就是,实在不行的话,我想着能不能通过LINE_VALID和FRAME_VALID接Dsp的某个接口,然后进行边沿脉冲计数,在每个像素时钟周期进行读取数据可不可以啊,我不知道哪个接口可以进行时钟计数。不能用CPLD的话,看来只能用DMA了。。。。

请大侠指教,有木有qq啊,能不能在线指导下,我都快疯了。。。拜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汗啊,我太菜了,还是不明白啊,摄像头没有片选接口,这个该怎么搞?

我这个Easy5509A板子太奇葩了,CPL ...

相互学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点
你应该是看错了吧  SDRAM和5509A应该是无缝连接的  不会还有CPLD参与的
我觉得flash有cpld参与高位地址线的扩展还能理解
最好的办法是看看能不能扩展到CPLD上
DSP这边觉得没有直接可以接的口
坛里讨论较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