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找高手将BIN文件转成HEX 文件

楼主(2013-12-04):
我想将 bin文件写入单片机 C8051F单片机里面,通过仿真器,软件只支持HEX文件烧写,我用新华龙中文软件转换成HEX文件后,功能不正常。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下。新手,可以付点辛苦费哈。。

Q   3 5 2 6 2 7 4 4 0

网友A:
有个软件叫h-jtag里面有个h-convert可以转的。

网友A:
还有hex_workshop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hex

winhex好像不行吧,我用16.8的,没有输出hex的选项。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转出来后有没有损坏?用了两款软件转了,部分功能不正常

网友C:
bin有填充的,需要设定好CODE大小才行,自己写个小软件转化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大家,这个转出来后有没有损坏?用了两款软件转了,部分功能不正常 ...

转换过来是不会损坏的,对于你使用不正常的原因可能是你的入口地址指定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