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可以这样使用usb phy芯片不?

楼主(2013-12-04):
我们的方案是FPGA+两个usb phy芯片,FPGA与phy的接口是ulpi,其中一个phy(设备)连接到一个usb hub然后连接到主机,另外一个phy(host)直接连光驱或u盘等其他usb设备,我们想在FPGA中分别于主机和usb外设协商好高速模式后将后续的数据在主机和外设间透传(FPGA不处理直接转到接口上,按照ulpi的接口时序进行转发),达到主机认为外设就是直接接到主机上的目的,此方案可行不?

网友A(2014-01-14):
本人也遇到此类问题,还有USB的连接、断开、速度识别等总线状态怎么处理,求高手!

网友A:
有联系方式吗,交流下,我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B(2015-04-07):
引用 网友A:
有联系方式吗,交流下,我最近也在搞这个

你搞出来了么,我也遇到了问题,求赐教

网友C(2017-11-04):
引用 网友B:
你搞出来了么,我也遇到了问题,求赐教

我也同样问题,求专家赐教

网友C:
使用哪家的phy芯片啊?

网友D:
想起十几年前MSI微星推出过可以通过USB互联通讯的主板...

网友E: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会有几个Cycle的延迟,影响不大。
但没想明白这样做的意义,既然是FPGA不处理,直接透传了,为什么不将两个USB口直通呢?

网友F:
你要做监控不用这么弄,1个phy一直听就行了
你要做延长基本不可能,
要是过滤特定包可以
只要你有本事做成个hub也是可能的,就是1进1出的hub,虽然没啥用

网友G(2018-02-23):
引用 网友C:
使用哪家的phy芯片啊?

可以联系我13823667163,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G:
或许我能帮你,13823667163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联系方式吗,交流下,我最近也在搞这个

或许我可以帮你,电话13823667163曹

网友H(2018-05-04):
楼主用FPGA实现了没?我也想实现这样的功能,类似一个虚拟的hub

网友H(2018-06-28):
引用 网友F:
你要做监控不用这么弄,1个phy一直听就行了
你要做延长基本不可能,
要是过滤特定包可以

“无法做延长”的原因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无法做延长”的原因是?

usb协议规定主机发个命令必须小于1us回复,根据光速这个距离就局限在100m以内了,要想突破必须在上层想办法而不是物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