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擦除后读出的值应为0xff,还是0.

楼主(2013-12-04):
根据经验, 擦除后,读出的值应为0xff, 但我读出的却是0.

楼主:
另外在ISP51中也看到同样的结果.

网友A:
flash一般是全1. 不过我以前看NOR flash FTL介绍时,有极性的说法。

网友B:
嗯,我实践中遇到过的,MSP430的是1, stm8s的是0。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嗯,多谢大家了

网友D:
中颖51, 擦除后, 读出的值为0.

网友E:
msp430中flash擦除后我记得也是0

网友F:
0xff,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