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O口默认状态

楼主(2013-12-04):
88/89F2051,复位后I/O口默认是什么状态

网友A:
通过code option可以选择为准双向,也可以选择为floating

网友B:
代码选项选择为floating,对于高电平驱动的外部继电器等负载,上电复位就不会误动作了吧?

网友C:
恩。对的。这个是当然的。

网友D:
有一些特殊口,如果使用串口烧写,会有输出高,这些口是 TXD, RXD以及判断进入ISP的两个口:P1.0,P1.1

网友E:
88F2051/4051在使能ISP,并且进入ISP情况下,会在P3口输出100ms的高

网友E:
这个是ISP程序的问题,已经修改掉了

网友F:
我在下载选项中设置为:IO is input only mode when reset occurs.实际上上电时IO脚也为高电平了,后来换了新片子就没事了

网友G:
对,88f4051系列前期的IC,boot Rom中有个错误,会在上电的时候将P3口置高

楼主:
哦,确实,我换个,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晚安

网友H(2014-06-22):
双向的,默认是高电平输出,如果是输入模式,默认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