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编写一个计数器

楼主(2013-12-05):
       这是数码管和单片机接口原理图,我想做的就是两位显示,比如最左边的两位,第一位显示0,第二位从0到9,然后进位,第一位变成1,第二位重新从0到9自加!如何通过I/O控制?

网友A:
先搞懂动态LED数码管显示的原理,可以Baidu个大概,然后自己用程序实现一个简单的固定显示,后面的就比较容易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懂动态LED数码管显示的原理,可以Baidu个大概,然后自己用程序实现一个简单的固定显示,后面的就比较容 ...

固定的会了,现在动态的计数器也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的会了,现在动态的计数器也会了

已经解决了?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