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运放带宽的疑问

楼主(2013-12-05):
(无正文)

网友A:
压摆率是指单位时间(一般用微秒)器件输出电压值的可改变的范围。
slew-rate-limited,“压摆率”限制(边沿斜率限制)。对于485通信,若想提高线路的通讯速度,首先得要求接口器件具有较高的开关速度,而高开关速度必然会有较高的压摆率,但过高的压摆率会带来EMI干扰,这是信号中的谐波成分所致。为保证器件的快速性同时降低EMI干扰,现在不少高速485器件都采用了此压摆率限制技术,在不损失速率的前提下,适当将信号圆滑,即限制压摆率,从而大大降低了EMI并减少了线路损耗及信号反射。
A:压摆率在英文里是slew rate,简写为SR。压摆率也称转换速率。
压摆率的意思就是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的转换速率,单位有通常有V/s,V/ms和V/μs三种,它反映 的是一个运算放大器在速度方面的指标。
一般来说,压摆率高的运放,其工作电流也越大,亦即耗电也大的意思。但压摆率却是高速运放的重要指标。

网友A:
百度里的东西   这个参数   对于运放还是很重要的   不过  很多的技术手册   标的都有点虚高   只能买元件  自己亲自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摆率是指单位时间(一般用微秒)器件输出电压值的可改变的范围。
slew-rate-limited,“压摆率”限制(边 ...

压摆率这个概念的我一般都没怎注意的啊

网友C:
个人觉得  是内部集成晶体管的开关速率决定的,PN节动作慢,谁也没办法

网友C:
所以对于高频信号,晶体管还未来得及动作,所以频带会下降,1MHZ开关速度要达到1us啊

网友D:
对于运放这一块    很多参数   还是需要自己多花时间去钻研的   很多时候  是用到哪里  学到哪里

网友E:
运放的带宽通常指信号所占据的频带宽度;在被用来描述信道时,带宽是指能够有效通过该信道的信号的最大频带宽度。对于模拟信号而言,带宽又称为频宽,以赫兹(Hz)为单位。

网友F:
其实, 简单地说,  带宽和压摆率都是反映运放对输入信号变化的响应能力. 区别在于:
运放的带宽是表示运放能够处理交流小信号的能力。运放的带宽简单来说就是用来衡量一个放大器能处理的信号的频率范围,带宽越高,能处理的信号频率越高,高频特性就越好,否则信号就容易失真。不过这是针对小信号来说的,在大信号时一般用压摆率(或者叫转换速率)来衡量而对于大信号带宽,即功率带宽,需要根据转换速率来计算。而对于直流信号,一般不需要考虑带宽问题,主要考虑精度问题和干扰问题。

网友G:
九楼正解,看参数时要注意带宽是单位GAIN带宽还是有一定GAIN时的带宽,选型时要留余量,关于SR要计算一下,2*pi*f*v应小于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