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航制动器磨损传感器敏感元件的选择

楼主(2013-12-05):
现在磨损传感器一般都是使用微动开关,但是现在要设计一款新型的磨损传感器,局限于产品外直径要小于15mm,因此以前用的微动开关尺寸过大无法使用,请教各位有没有合适的小型点的微动开关或者其他开关介绍下,我们产品的总行程只有3mm,开关转换的报警距离为1mm

网友A:
能不能考虑用光电方式?

网友B:
光电方式可以做到很精密

网友C:
用光栅尺可以精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栅尺可以精密测量。

这个光栅尺价格太高了,我以前的产品使用的是机械式的微动开关(7.5元一个),我这个产品的目标成本是70块左右,而且产品总行程是水平方面上的3mm,在1mm处报警,精度在±0.3m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电方式可以做到很精密

我其实不要做得很精密,总行程是3mm,报警点为1mm,我精度可以做到±0.3mm即可。而且我们以前使用微动开关精度也可以做到±0.3的精度。最重要的还是总产品的外径要小于15mm。所以要比较小的敏感元器件。。。

楼主:
各位大侠,这是客户发过来的产品要求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考虑用光电方式?

估计价格方面我们接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价格方面我们接受不了。。

机械开关你都受得了,1块2的两只光电对管你买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开关你都受得了,1块2的两只光电对管你买不起啊??

有这么便宜吗?怎么我网上看的都是好贵的,而且机械开关有一个好处直接是通断,无须外围电路,直接出线,光电对管的可靠性行不行的,而且在调试方面复杂否。。。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便宜吗?怎么我网上看的都是好贵的,而且机械开关有一个好处直接是通断,无须外围电路,直接出线, ...

刚上传了外型尺寸图,你看看能做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便宜吗?怎么我网上看的都是好贵的,而且机械开关有一个好处直接是通断,无须外围电路,直接出线, ...

光电对管可靠性比机械开关高2个数量级吧,要做一个简单的电路,电路成本3元左右,结构你要稍微改一下,只要结构定位做好了,调试基本不用。楼主先去电子市场研究一下光电到位开关再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光栅尺价格太高了,我以前的产品使用的是机械式的微动开关(7.5元一个),我这个产品的目标成本是70 ...

如果追求成本控制,精度要求又不高,依然可以采用光测量,只是需要自行设计、生产适当的结构件,一定批量下,成本可以明显低于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