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and-line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C:\WINDOWS/Local': No error

楼主(2013-12-05):
CCSbuilt时候出错了,错误如下
---------------------------  test_uart.pjt - Debug  ---------------------------
[main_uart.c]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6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6.1.9\bin\cl6x" -g -q -fr"./Debug/" -i"../inc" -i"../../../../bsl/inc" -d"DEBUG" -mv6740 -@"../ccs/Debug.lkf" "main_uart.c"
Command-line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C:\WINDOWS/Local': No error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is compila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test_uart.c]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C6000 Code Generation Tools 6.1.9\bin\cl6x" -g -q -fr"./Debug/" -i"../inc" -i"../../../../bsl/inc" -d"DEBUG" -mv6740 -@"../ccs/Debug.lkf" "test_uart.c"
Command-line error: cannot open command file 'C:\WINDOWS/Local': No error
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is compila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大家遇到过吗?怎么改?急求支持,谢谢啊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搜索的目录没有设置对,你找到报错中说的command file文件,放在提示的那个文件路径里面。

网友B:
感觉是安装的问题吧   打不开系统下的相关文件

楼主:
XDS560USB前几天还可以连接使用,是好使的,昨天在我的电脑上突然不能用了,接了一个XDS560USB在我电脑上也不能用,但是把XDS560换到别的电脑上还能用,在我的电脑上换了XDS100也能连接上,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或者是那个变量什么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