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求教

楼主(2013-12-05):
用外部中断工作计数信号T0做定时统计每一秒的计数值存放30H单元中存6s
用Keil uVision2编写,AT89C51机,    大大们 ,小的头都大了,总有出错的地方

网友A:
要想得到满意的解答,得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得到满意的解答,得先把问题描述清楚。

用外部中断0做计数信号,用T0做定时信号,统计每一秒的计数值,把数值存放在30H单元中一共6s

楼主:
这个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B:
新人啊, 这个很简单.
外部中断0服务计数累加.
T0定时中断服务计时定出 1S 的间隔. 将计数保存并清除.

如果搞不定, 先学习学习例程吧

网友C:
先把外中断和Timer【分别】搞定,然后再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