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多路PWM单片机

楼主(2013-12-05):
目前知道的片子最多只有5路PWM的,不够用啊。请问有没有多路PWM的单片机?
最好是有10路及以上的PWM,求推荐。

网友A:
stm8s208

网友B:
做什么用的?要求速度不高可以软件做

网友C:
现代MCU  ABOV 有兴趣加我QQ聊

网友D:
MA86L/E508

网友E:
那么多,速度慢一点的,就用软件做吧

网友F:
英飞凌XC2000系列或者XC800系列,或者直接M0  新塘的NuMICRO系列

网友F:
英飞凌有成套开发套件,程序自动生成,你只要简单简单的添添代码即可,开发速度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208

这个好像最多只有5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的?要求速度不高可以软件做

用IO口模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K6037

查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代MCU  ABOV 有兴趣加我QQ聊

上班聊不了QQ~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86L/E508

这个才2个PWM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最多只有5路吧

你的pwm是独立的吗?比如一个定时器有4路pwm通道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才2个PWM啊。。。

是的,但是他有4-CH的PWM,还有一款MA805/806有6-CH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wm是独立的吗?比如一个定时器有4路pwm通道可以吗?

独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独立的~

这么多独立的还是定时器模拟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查不到资料~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1NTA2fGVhNDhmMTUxfDE3NjIyNTE4MjV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1NTA2fGVhNDhmMTUxfDE3NjIyNTE4MjV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1NTA2fGE0M2MxNDVhfDE3NjA4MzI0NzZ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1NTA2fGE0M2MxNDVhfDE3NjA4MzI0NzZ8MHw%3D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H(2014-04-18):
可以用模拟不

网友I(2014-05-23):
你到底要几路的

网友J:
要十路的话,那引脚数就上去了。有一款64 LQFP封装,带4 X 8bit-PWM,6 X 16bit PWM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型号是MC97F2664,品牌是现代(ABOV)。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K:
独立的PWM是什么意思,不都是定时器控制的么,求大神解释

网友H:
哪么多路PWM有点难找哦

网友:
1*8bit  6*16bit   中颖SH79F1622,超过5路但距10路还差点

网友L(2014-06-23):
新唐有PWM  8路的 价格不错  qq  78603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