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画了一块NUC120工控板,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12-05):
NUC120工控板,有232通讯,24C02,光耦隔离输入输出,DB681达林顿可直接控制DC24V负载。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0MTI2fGIyOGMwZGM0NjJjYzBlMThhMjc4NzE1YjQzNTQ1NTgzfDE3MTM0MDQ2Njg%3D&request=yes&_f=.rar

网友A:
画的不敢恭维,实在是...

网友B:
继续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铺地的安全距离太小了吧!工控上232用处不是很大,距离限制死了,怎么不弄个485! ...

留232是想做一个手控器进行通讯连接,我现在想知道的是,这块板去打样回来能不能用?

网友D:
如果最高电压是24V,那么目前的安全间距应该可以工作,不过下次洗版改大些
电路图方面:NUC120 VDD33是输出,不用接。MAX232是5V的芯片,用3.3V的话要改成3232系列。您NUC120用的A版,默认IO上电是高,请注意。
PCB方面:既然用光耦做隔离设计,地最好不要铺满版,只在CPU周边就可以。不同部分地要分地要分开。电源用12mil应该也够,不过空间够,用30mil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最高电压是24V,那么目前的安全间距应该可以工作,不过下次洗版改大些
电路图方面:NUC120 VDD33是输出 ...

好的,谢谢!晚上发到淘宝打样,争取早点把板子做出来。

楼主:
板已经打样回来,上个图!

网友E(2014-01-20):
楼主,这板子有点惨不忍睹啊

网友F:
楼主加油画啊,技术有待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