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ccs出现以下错误,求分析

楼主(2013-12-05):
这个是软件驱动还是硬件问题啊

补充:

网友A:
你重新启动还是不行吗  这种提示还不是直接连不上
应该是不稳定性造成的  主要是仿真器和系统的稳定性因素
我使用中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再连接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启动还是不行吗  这种提示还不是直接连不上
应该是不稳定性造成的  主要是仿真器和系统的稳定性因 ...

连接上了啊。然后跑程序要观察中间变量,就会直接提示这个,然后就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上了啊。然后跑程序要观察中间变量,就会直接提示这个,然后就断开了 ...

稳定性不好的缘故   跑起来停止后   再次跑或者查看memory等常会出现仿真器掉线的问题
建议你每次load之前reset cpu一下

网友B:
接口稳定性是是建立混乱合实时仿真系统的关键性问题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不好的缘故   跑起来停止后   再次跑或者查看memory等常会出现仿真器掉线的问题
建议你每次load之 ...

reset cpu不管用啊,还是相同的问题,在电脑上跑程序可以观察,在连接好电路,有实时输入后,不可以在运行程序时从中观察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set cpu不管用啊,还是相同的问题,在电脑上跑程序可以观察,在连接好电路,有实时输入后,不可以在运 ...

很头疼的问题  换个仿真器试试吧

网友C:
仿真器的问题的。

网友C:
检测一下驱动是否安装了。

网友C:
看看你的jtag接口是有信号的?

网友D:
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问题我也没找到。
情况:连接好DSP板(5509)之后,运行-〉停止-〉运行,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用同一个仿真器,换一块DSP板(28335),就没这个问题。
可能是DSP板(5509)稳定,求助!!!
哪位高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请支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头疼的问题  换个仿真器试试吧

应该不是仿真器问题啊,仿真器连电脑跑led程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一下驱动是否安装了。

这个肯定安装了的啊,不然ccs配置时候没有tds510usb的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jtag接口是有信号的?

应该是好的,跑了一下led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问题我也没找到。
情况:连接好DSP板(5509)之后,运行-〉停止-〉运行,就会出现这个 ...

我是外扩ad实时输入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你的解决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好的,跑了一下led没问题

系统兼容问题吧。

网友D(2014-02-17):
引用 楼主:
我是外扩ad实时输入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你的解决了么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板子的问题。我寄回商家,他给我换了一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