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便宜的FPGA多少钱?功耗多少?

楼主(2013-12-05):
用来做高分辨率的(10位以上)占空比可调的PWM,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型号,价格和功耗是多少?
哪个帮推荐一下?

网友A:
http://www.latticesemi.com/这家看看,你自己选个型号,应该比较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latticesemi.com/这家看看,你自己选个型号,应该比较便宜的。

我还没有用过FPGA呢,所以去了也看不出太多东西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最便宜的?没有最便宜的,只有更便宜的

网友C:
我2011年买了一块EP2C8208Q开发板, 当时挺火的,花了280大洋。然后做完比赛后一直搁置了。现在都用EP4系列了。当然,我搜了下,最便宜的最小系统,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514250571
这个吧。或者,最省钱的办法是买个空板,然后自己买芯片回来焊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011年买了一块EP2C8208Q开发板, 当时挺火的,花了280大洋。然后做完比赛后一直搁置了。现在都用EP4系列 ...

多谢版主,提供的信息很有用
根据板上芯片查了一下芯片报价,最便宜的fpga的芯片大约30元左右.如果用fpga成本高了

网友D:
只是PWM的话那样用CPLD不就行了么

网友E:
我也有兴趣,不知道没有合适的开发板,之前有接触的是个超大的,价格5K,三年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2011年买了一块EP2C8208Q开发板, 当时挺火的,花了280大洋。然后做完比赛后一直搁置了。现在都用EP4系列 ...

请教一下,能不能介绍个,比较常用的FPGA开发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能不能介绍个,比较常用的FPGA开发板。

黑金的教程做的比较好,板子做工也好,但是板子卖得贵。入门可以考虑。如果是个人自己用来开发的话,你找个销量高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PWM的话那样用CPLD不就行了么

cpld贵吗?有合适的推荐么?

网友F:
资源少的CPLD应该非常便宜

网友G:
XC9536XL,Altera的CLPD有10元以内的

网友D:
EPM240T100C5  4.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XC9536XL,Altera的CLPD有10元以内的

楼上两位,才几十个单元的cpld能做外部可控的PWM?

网友H: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才几十个单元的cpld能做外部可控的PWM?

先用软件进行时序仿真,再决定买多大的逻辑单元。现在的仿真软件很牛,误差很小。

网友I:
用最便宜的CPLD,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