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双机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buf = 0;
uchar code dis_7[]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共阴段码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00};
    //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off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 j;
    for(i = 0; i < k; i++)  for(j = 0; j < 200; j++);
}
//-------------------------------
void Display(uchar x)
{
    P2 = 0xFF;
    P0 = dis_7[x / 16];      //输出高四位
    P2 = 0xFE;  delay(2);
    P2 = 0xFF;
    P0 = dis_7[x % 16];      //输出低四位
    P2 = 0xFD;  delay(2);
}
//-------------------------------
void UART()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清除中断标志
      Rbuf = SBUF;
    }
    if(TI) {
      TI = 0;                //清除中断标志
    }
}
//-------------------------------
void main()
{
    uchar t1, i;
    S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
    PCON &= 0x7F;            //SMOD=0
    TMOD = 0x20;             //定时器1当做波特率发生器
    TH1 = 0xFD;              //初值, 9600 @ 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while (1) {
      for (i = 0; i < 100; i++)//多次循环,便于观察与发送
        Display(Rbuf);       //显示收到的数据
      SBUF = t1;             //发送数据
      P1 = ~t1;              //本机显示
      t1++;
      // t1--;
    }
}
这几个led灯怎么点亮的看不懂

网友A:
你是发送方看不懂还是接收方看不懂?这个软件大有可优化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发送方看不懂还是接收方看不懂?这个软件大有可优化的地方啊。

发送方的发送数据从哪来的就是t1给了sbuf,t1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送方的发送数据从哪来的就是t1给了sbuf,t1是什么

t1没有初始值,每循环一次加1,很没有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方的发送数据从哪来的就是t1给了sbuf,t1是什么

一个内存的变量啊,用于做要发送的数据的,不是定义了t1的么?楼主是C语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没有初始值,每循环一次加1,很没有逻辑...

但是程序运行起来没问题,运行后,接受方的数码管点亮,然后开始累加,同时发送发p1口led灯累加点亮,但是为什么共阴极是高电平时,数码管还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内存的变量啊,用于做要发送的数据的,不是定义了t1的么?楼主是C语言的问题?? ...

时定义了,但没有初始值,他是先进行的t1的累加,然后开始发送t1的数据,这回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程序运行起来没问题,运行后,接受方的数码管点亮,然后开始累加,同时发送发p1口led灯累加点亮,但是 ...

你是在实物上看到亮了还是在仿真里看到亮了?

楼主:
proteus仿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