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写法不同综合出的结果有什么差异

楼主(2013-12-05):
DSP, INA, rc, ni
if(wrclken)
                                        begin
                                                if({BDSP_A19,BDSP_A18,BDSP_A17} == 3'b100)
                                                        begin
                                                                a <= 0;
                                                        end
                                                else
                                                        begin
                                                                a <= 1;
                                                        end
                                        end

和if({BDSP_A19,BDSP_A18,BDSP_A17} == 3'b100)                        a <= (wrclken) ? 0:a;

这两种写法的综合出来的电路是相同的嘛,不同的话那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两个条件{BDSP_A19,BDSP_A18,BDSP_A17} == 3'b100和wrclken的优先级不一样,电路行为不一样。

网友B(2014-03-06):
考虑{BDSP_A19,BDSP_A18,BDSP_A17} == 3'b101和wrclken==1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