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判断芯片是否因为静电而失效

楼主:
最近找工厂手工焊了一批样板,回来发现有个片子大量不良,型号是MIC4680,一个buck芯片,12V转7V,不良原因是输入VIN和开关输出SW端短路或者阻抗变底,初步怀疑是静电问题,因为加工厂是那种小作坊,静电防护基本没有,烙铁头没接地,工人没带静电手环 。但MIC4680内部开关管是三极管不是MOSFET,应该对静电不会太敏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遇过这种问题。初步排除电路和芯片供应商的问题,因为同一批芯片以前出过几批大货,没有这种情况,电路也是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谢谢大家了。
MIC4680内部

我的电路

网友A(2013-12-05):
即不是MOS,又是功率器件,被静电大成这样还是比较难的。建议考虑是不是烙铁漏电,可以去现场测一下。

网友B:
过载烧的吧?

网友C:
个人觉得楼主的怀疑是有几分道理的,但是概率太高了似乎就。。。。

网友D(2015-09-07):
也要看看 是不是买到了 翻新元器件 或者 假的 高仿元件